intouch历史趋势图问题

楼主(2009-12-11):
intouch里面为什么调用历史趋势图会很慢呢???有的时候把所有的趋势图看一遍几乎要一上午的时间,,为什么会这样呢????跟电脑有关系吗???还跟其他有什么关系?????

网友A(2010-07-03):
你说的所有趋势图是个什么意思,趋势图应该是和你采集周期有关吧,数据量大,看的时间肯定要长,还有就是你设置趋势时间段是多少,你可以查看一天的趋势

网友B:
曾经有个客户嗷嗷叫说历史曲线功能显示不正常,半天出不来,我们过去一看,选择查看的区间是几年,晕倒。。。。。。。。。

网友C:
历史趋势可以保存成一个文件,如何将文件在导入到趋势图中显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