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小电流选线装置的工作原理和试验方法

楼主(2009-12-11):
      我公司近期新项目10KV配电系统中,使用了某公司的小电流选线装置,10KV系统分两段,I段8回,II段6回,零序互感器变比为60/1,装置开口三角启动电压设为30V。

       当用试验设备给I段加试验电压32V时,8回路都没有加试验电流,选线装置就开始选线,而且装置每次选线都不同,即装置这次判断4#馈线柜,下次可能为2#馈线柜,再下次可能判断又为5#馈线柜,同时因装置的信号输出使4#、2#、5#馈线柜分别跳闸。

       我个人认为,当系统出现开口三角电压(>30V),馈线柜中有一路出现零序电流时(>100mA),该馈线柜才会报警或跳闸。当各馈线路没有零序电流或零序电流不满足(>100mA)时小电流选线装置不应该选线,只能报警“母线接地”。

       不知道,以前各位高手遇过这样的情况吗?

      谢谢了!

楼主:
楼主等待揭帖,希望知道相关信息的高手给予提供建议,或提供合理的小电流选线原理或试验方法!谢谢了。

网友A(2010-02-01):
当被测系统发生单相接地且零序电压达到整定值(可在5V~100V之间任意选取,一般选为30V)时,装置将启动选线程序并将所有被测线路的零序电流互感器和故障母线电压同时采集进来,然后进行数字滤波以消除干扰。因为故障线路的零序电流为非故障线路零序电流之和。所以,理论上故障线路的零序电流采样值应为最大。但由于CT误差、信号干扰以及线路长短差别悬殊等原因, 故障线路的零序电流采样值在排序时可能不在第一位, 但不会超出前三个。 因此在第一步排序时采用“相对幅值”原理取前三个最大的。然后利用“相对相位”概念,即各电流之间的方向或电流与电压之间超前与滞后关系进一步确定前三个之中的哪一个为故障线路,或者是母线故障。由于采用了“相对幅值”和“相对相位”的双重判据,因而克服了因系统运行方式变化、接地时电阻大小及线路长短对选线的影响。

楼主:
谢谢二楼详尽答复:

原理1:“由于CT误差、信号干扰以及线路长短差别悬殊等原因, 故障线路的零序电流采样值在排序时可能不在第一位, 但不会超出前三个”

原理2:“利用“相对相位”概念,即各电流之间的方向或电流与电压之间超前与滞后关系进一步确定前三个之中的哪一个为故障线路,或者是母线故障。”

        根据原理1解释为,故障线路的零序电流不一定为选线各回路中最大零序电流。但一定是在各回路中零序电流较大的前三个中。

        根据原理2解释为,其中故障线路零序电流方向应超前故障相电压方向90度。而且故障相电压此时因低于30V。

       在实际的试验时,各线路都没有加试验零序电流,只有零序电压时,选线装置就开始选线,而且每次选择线路都不一样,本人认为只有零序电压没有零序电流时,选线装置不应该选线,只应报母线接地故障;

      请楼上鉴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