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线圈卡死,会引起PLC输出点烧毁吗

楼主(2009-12-11):
假如一个24V的电磁阀直接接在PLC输出上
电磁阀线圈卡死在动作状态 PLC会有什么后果啊

网友A:
死机,烧输出端,不同PLC有不同的现象出现。

网友B:
最好加一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C(2010-10-06):
引用 网友A:
死机,烧输出端,不同PLC有不同的现象出现。

网友D:
电磁阀这些最好还是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E:
电磁阀电机容易烧坏,PLC通道也容易烧坏。

质量好的有专门的保护功能的电磁阀和PLC通道会没事,所以还得看产品质量怎么样。

网友F:
要看那种电磁阀,如果是那种容量很小的电磁阀,例如亚德客/SMC的小电磁阀,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是经过实践的。。。。。。

网友G:
直流线圈电磁铁正常工作和卡死电流没变化,怎么会烧PLC?

网友H: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引起PLC输出点烧毁:

线圈局部短路,电流变大,吸力不足,表观为发卡。电流太大,会引起PLC输出点烧毁。

网友I:
最好是加中间继电器,比较安全可靠。

网友J:
现场修过好多台这样的PLC!技术交流13830812651

网友K:
若是直流电源,根据7楼、8楼的说法,如果线圈本身无问题,则对PLC输出点无影响;

若线圈有问题,电流超过一定值时,对PLC输出点有影响、甚至损坏。

网友L:
电磁铁要加个中间继电器,电磁铁卡死后将会烧毁电磁铁线圈或继电器触点,亲身经历的事。

网友K:
其实,对“电磁阀线圈卡死在动作状态”一句,不好理解。

可以理解为阀用电磁铁线圈,一直处于通电状态;也可以理解成,电磁铁顶杆,被卡在“工作”位置。我理解成后者。

网友M:
是会烧plc的!plc的24v电源是有规定电流的!若卡死或短路都会造成电流超plc规定的电流导致plc电源烧毁或保护动作!

网友N:
电磁阀阀芯卡死,线圈电流增大,时间一长,线圈烧毁,如果PLC输出点

直接接电磁阀,会烧坏PLC输出继电器的。

网友H:
楼主的电磁阀的线圈是使用直流的。使用交流电的电磁阀所发生的很多因果关系不能套到这里来。

网友O:
为什么不加个继电器呢  我们都加的 HH53等继电器也不贵   我们的电磁阀电源和PLC的输出电源都是分开的  这样PLC的输出版故障率要小很多

网友P(2010-11-18):
PLC最好用独立电源供电,控制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控制负载,这样对PLC有较好的防护。

网友Q:
加中间继电器转一下,PLC也可以加一个阻容回路吸收浪涌电压.北京配电柜

网友R:
DC24V吗?应该不会PLC

网友R:
应该不会烧PLC的输出点

网友S:
不会,电流没变化,只是局部线路受热,但是最好中间加上一个保险丝,以便查出故障点和切换使用

网友T:
引用 网友K:

其实,对“电磁阀线圈卡死在动作状态”一句,不好理解。

可以理解为阀用电磁铁线圈,一直处于通电状态;也可以理解成,电磁铁顶杆,被卡在“工作”位置。我理解成后者。

不管怎样,楼主的意思应该是说电磁线圈始终吸不动阀芯,导致长时间线圈通过较大启动电流易烧毁线圈。这个关键是看你的PLC程序编制的怎样,要是有自诊断功能在结果若干时间后检测气缸仍未动作到位,自动报警并切断那个输出点的输出状态,实现对输出点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