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PM2AH 的PLC 出现“ERR”错误的灯显示?

楼主(2009-12-11):
          我使用的omron CPM2AH 的PLC ,出现"全无"故障.经检查发现,电源部分的桥堆损坏了.更换后就出现“ERR”错误的灯显示?请问知道的朋友这是什么原因?是丢失数据还是?

网友A:
你现在能连上机吗,连的上再把程序传进去试试不就行了

网友B:
yingai s  shuju duishi

网友C:
传个程序试试

www.ytleader.cn

楼主:
谢谢您们!开关拨到RUN时,没有RUN运行指示灯。但有输入的指示灯。

网友D:
LZ ,OMRON和三菱及其它PLC有区别的,那个小拨动开关只是串口的选择,不是Run-Off的功能,正常在Off位置。

你ERR灯一直亮没有关系,PLC仍然能够工作,只是你的PLC备用电池有问题。以上

楼主(2010-06-17):
不能联机通信,ERR灯一直亮没。COM口的灯会亮,但不会闪烁,这就不能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