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老烧???

楼主(2009-12-11):
有一2线式接近开关,电压90-250V,电流300MA,接线图是蓝接电源,棕接负载,再接电源另一相,我照接线图把它串接在220V回路中,负载是个小中间继电器(我测线圈电阻是13K欧姆)。可是刚接上时好用,一切正常。我下班后,夜班工人操作时,接近开关就坏了,感应了也不动作,背面的指示灯也不亮,是烧了吧。第二天换一个,又是当时好用,一会烧了。我用的电源是隔离变压器380变220的。

请教高手,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2线式接近开关,电压90-250V,电流300MA,接线图是蓝接电源,棕接负载,再接电源另一相!

你这是单相还是相间?

网友B:
我们厂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我把中间继电器改成了小型通用继电器驱动电流小,不容易损坏接近开关。还有一点就是现在有好多接近开关质量都比较差,最好用质量比较好的接近开关。如果接近开关动作频率高的话更应该把中间继电器改成小型通用继电器。

网友C:
2楼说的对,最好换成MY2NJ的小型继电器。接近开关质量应选择好的,市场上假的比较多。

楼主:
先谢谢各位,不过我用的就是小型继电器

以前这种接近开关串在电磁阀上都没事,我测电磁阀线圈是4K欧,这小型继电器的线圈有13K欧,不应该是过电流呀

网友D:
如果动作过快的话,需要在继电器两端并联一个400V0。5uF的电容来吸收浪涌电流。这样会保护接近开关。和中间继电器。

网友D:
你 的 电源是两相110V的吧!另一相会通过继电器线圈流过感应开关,

最好用0V  220V的。

网友E:
可能是开关质量不好。

-----------------------------------------------

PLC 视频教程。光电接近,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F:
应该是接近开关有问题,我以前也出现过这种问题。那接近开关质量不好。

网友G:
应该是你的接近开关带的负载不合适,用小型继电器

网友H:
其实所有的传感器,在接继电器时,都容易坏,只要使用时注意一点就完全可以避免的。

由于继电器是感性负载,不同于阻性负载,在使用时,需要在负载上并联一个RC回路(直流时接反向二极管),可以吸收浪涌,放电等,如果在经常有通/断变化的情况下时,就更容易烧坏,更需要保护回路了。

网友I:
请教各位师傅,今我公司一机床电机通电后有时可以运转,有时嗡嗡叫,查电源没有缺相,修电机的讲可能转子和定子之间的间隙太小,不知对否?

网友J:
先确定是否缺相,如果你是接上负载量的话可能有误,在看电机轴承。

网友K(2010-11-11):
对:三相异步电机 关于

先确定是否缺相,如果你是接上负载量的话可能有误,在看电机轴承。

内容的回复:

另外看看你的交流接触器触点是否完好。

网友L:
我这有一个和你参数一样的接近开关

继电器线圈12.5K欧

电源我这是单相220

你那是双相220

我这很正常啊

你那接近开关是不是电容式的?

是不是因为负极不接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