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直流电流呢,可以用钳表直接测吗?

楼主(2009-12-12):
如何测直流电流呢,可以用钳表直接测吗?

发电机电池用冲电器冲电,想测一下冲电电流有多少,我们的万用表有测直流电流的功能,但是测不出来,也可能是不会测,所以请教下各位大侠,该如何测啊,!

楼主:
没人顶,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有交直流两用钳表卖的,淘宝上搜一下。

楼主:
可是我那个交直流钳表测直流电流好像没有反应!

网友B:
充电电流太小,直流钳表测直流电流档位太大,多绕几圈在钳表夹里,就可以。

网友C:
用万用表测电流表笔要换插孔的!用测电压电阻的2个孔是不行的!

2个孔间有个A连接的就是了!

还有要把档位打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