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加速时间和电机的功率有什么关系 ,有计算方法没有?

楼主(2009-12-12):
       35千瓦变频器带35千瓦电机启动时间怎么调  ,有计算方法没??

网友A:
怎么还有计算啊,直接调加速时间

网友B:
没计算过。 一般就是自己把握 时间差不多就行了   我一般设置15-20S

网友C:
市面上还没有35KW的变频器,一般来说变频器的加速时间是以加速不过流为原则,没有固定的公式,楼上说一般15-30S的时间也不是很准的,一定要跟据你的负载特性有关!比如负载贯性大的时间就要加长!如棉纺厂梳棉机锡林电机3.3KW电机的加速时间是300S,同样减速时间也是有个原则以减速不过压为原则!不同的设备的惯性不一样在调节加减速时间一定要注意!有的设备减速时间长了要损坏设备的!如有需要电话支持的请电话我13951131645王工

网友D:
电机启动时间是工艺要求的,不是你拍脑袋拍出来的!

网友E:
还是三楼的经验丰富  呵呵

我们一般的实际操作经验也是这样  :主要看工艺流程,还有就是负载大小了

楼主最好还是把自己所要带的机器设备类型说明一下,负载情况等都讲一下最好了

网友F:
电机的允许最短启动时间,是有计算方法,它与负载轻、重有关,与转动惯量大、小有关,与电机功率没关系。但计算过程太复杂,也无法准确的定量,不实用,误差大。计算公式仅仅用于学校内的理论教育,通常是采用经验法估算。

如同样是75KW电机,如果驱动的是水泵,那么通常的最小启动时间大约为15秒。而如果75KW驱动的风机,那么通常最小的启动时间大约在70秒以上,因为风机叶轮的直径远大于水泵,而且质量重,也就是说转动惯量大。

以上的事例足以说明启动时间与功率没一点关系。

网友G:
学习了,这么多学问亚,以前一直没有怎么注意过,也没有用过这么大的变频器。5.5KW变频器,带传动线(万向轴带4,5个减速机)

网友H:
本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 SIKES变频器周边设备的厂家,主要产品有:
1. 制动单元;通用回馈单元;
2. 变频器专用输入、输出滤波器;
3. 变频器专用输入、输出交/直流电抗器;
4. 电梯专用回馈单元;起重机专用回馈单元;油田专用回馈单元
5. 波纹电阻、铝壳电阻、电阻箱、电阻柜;

联系人:韦生
手 机:13554955169
商务 QQ:910605971
E—Mail:910605971@qq.com

网友I:
好象没有什么公式,一般启动时间定为10~15秒。

而且变频器不同于软启动器,启动时间好象并不重要,而加速时间倒是要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