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在起重机上应用状况如何?

楼主(2009-12-12):
以前好象是安川和ABB系列的变频器使用比较多,目前施耐德好象也多了起来!

网友A:
见过法兰泰克的起重机成套的电气电线都是插头连接的

变频器就是用的施耐德的

网友B:
施耐德变频器稀烂,拿中国的钢厂试验变频器

网友C:
施耐德变频器做起重很好,很完美,ATV58F、ATV68、ATV71在进步

网友D:
ATV71用的成熟,我见的也不少,

值得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