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的连接

楼主(2009-12-12):
初次连接FX1N  装好USB--SC09数据线 准备下载数据  为什么传输设置对话框里的COM口不能从COM1  改到COM4  我这根线是COM4  在电话连接和ROM连接处可以改写    所以读写程序是提示  指定了不可用的COM口    请问各位大侠你们是怎么设置的    帮帮忙  先谢了

楼主:
我的数据线和驱动是杭菱公司的   没问题的

网友A:
试试把驱动COM口改为1.

双击设备管理器中需更改的COM口设备,出现设备属性信息窗口,选择“端口设置”

点击“高级”按钮,出现下面高级设置信息窗口,将COM口设置成你所希望的COM口序号,并单击“确定”按钮完成。

楼主:
谢谢cstaiq    照此已经搞定    工控论坛就是好  工控朋友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