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每次都多转了一点点

楼主(2009-12-12):
我用的2NPLC控制无锡迈克彼恩公司产的200W伺服 每次转10圈 用时0.5S 大概10秒转一次 电机只转一个方向 大概过半个小时后就会发现不在起始位置了 好像每次都会多转一点点 时间久了就会累积很多的 PLC采用 DPLSY指令 PLC应该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另外一台设备用的挺好的 同样的伺服和PLC 同样的指令 好像伺服设置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各位大虾们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 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交叉换一下,10个字以上。

网友B:
三菱PLC市面上会有假的。假的它发出的脉冲不一定准,我就碰到过这种事情当时也很让我头痛,后来找那个供货商他才说出了真相,气死我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伺服调整问题。请找电机供应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我发现我们机子旁边的机器有个电磁铁 每次通电0.04S 每次电磁铁动作时 伺服电机有时接收一个脉冲 有时不接收脉冲 最多时接收3个脉冲 所以时间久了伺服电机越积累偏差就越大 我就想不通了 为什么我伺服旁边有还有四个变频器 都不干扰伺服

一个小小的电磁铁 就老干扰他 不知道各位大虾有何看法 谢谢了

网友C:
电磁干扰,小弟第一次见识,谢谢LZ的好贴。

网友D:
隔离一下,是否是真的干扰,我还真没听客户反馈过。

网友E:
可能,我上次遇到交流接触器干扰变频器,当交流接触器频繁动作时变频器跳过流,后来在交流接触器的线圈两端接一个阻荣滤波就好了!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和大家一同分享!

楼主:
5楼的大虾 怎么隔离呀 能否具体点 是不是伺服的信号线用屏蔽线呀???

网友D:
Y0,Y1通常是用屏蔽线来接放大器的。FX系列里,FX1N和FX3U是用在控制伺服最理想的,2N只有20-30K吧,1N,3U能达到100K,连三菱的伺服还真有出现过不准的情况。

楼主:
感觉2N控制步进伺服还差不多的 简单的定位

网友F:
不知道给那个电磁铁加一个屏蔽罩,或者把他移开,是否管用,

楼主:
移开肯定管用的 电磁铁旁边二米多远的地方同样一台设备就不受它干扰 现在受干扰这台设备离它300mm多吧

加个屏蔽罩应该可以的 还没试了

网友G:
电磁铁加金属罩或者 伺服的控制及反馈线在屏蔽和接地上做做文章,要自己是效果了。

网友H: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我驱动的是东方马达的小型步进电机带编码器的,我接了高速计数器反馈(AB相)用PLSY指令控制不管是单方向还是双向都会产生误差,在二次驱动前将与Y0 Y1 有关的状态中间继电器复位会有所改善,可以尝试用中断试试。PLC加屏蔽罩试试。

楼主:
我又发现 因为我旁边的三相异步电机四千转左右振动很大 也会使伺服电机误产生脉冲

网友I:
检查一下你的设备机构安装,多数为机械原因造成!我遇到过此种现象多次.

网友J:
在伺服参数中设定一下窜动量

网友K:
你一定要 检查伺服里面的脉冲累积数。确定问题是在伺服还是在PLC。

网友L(2010-01-12):
极有可能是干扰引起的,有条件的话测试下PLC发脉冲是否正确

网友M(2010-02-24):
其实,利用DPLSY指令还不如用DDRVI指令,同时设置D8145-D8148的值。我一般将D8148设置大于180小于300区间。在接触器线圈,电磁铁等电感量负载公用情况下,阻容回路是不能少的。就连德国的朋友也都是沿用这种方案的。

网友N:
一般小型PLC都是集电极开路的输出方式

很容易受到干扰

你自己做个电路板转成差分的就没问题了

网友N:
这个我测试过

用模块式的大型PLC就是差分输出

用起来就没问题

换成集电极开路的就不准,越跑差越多

网友O:
先检查一下机械连接有没有问题,再看看坐标位置对不对,如果坐标位置是对,那机械本身有问题,如果坐标位置本身就不对,可以看看,是否有干扰,如果相同办法的另外一台没有问题,说明的思路没问题,查查外部原因吧

网友P(2010-07-20):
个人认为干扰问题,请做好接地工作

楼主(2010-12-17):
把两根发脉冲的信号线放在一跟屏蔽线里了 既 两个同时发脉冲时就产生干扰了

最后把其分开走线就好了

网友Q:
伺服电机可能是扭矩不足,或者行程当中阻力不同。造成丢转。定位不准了。

网友R(2015-12-20):
建议使用DPLSR指令。PLSY指令容易丢失脉冲。PLSR指令是带加减速的脉冲输出指令,可以避免失步造成的影响。

网友K:
这个贴好久了。还挖出来。

我补充一下。电机接的波箱的传动比不是准确值。铭牌上打的是小数,结果你把这个小数换算成分数的时候已经不是准确值了。所以转一圈多一点或者少一点。

网友S(2016-04-26):
我是来学习的看一看了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