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一拖二故障请教

楼主(2009-12-12):
我单位有一钢水车为一套6SE70装置带两台电机驱动,现在出现其中一台电机故障(如电缆相间短路,或电机扎间短路)变频不报故障,操作时要么行走慢,要么不走。因此经常和机械打官司。这是为什么?怎样才能让变频报故障呢?

网友A:
分别加装电动机电子综合保护器

网友B:
重新作优化设置,可能有些参数设置不正确

网友C:
你都相间短路了,变频器还不报故障?这怎么可能!

楼主:
相间短路了,变频器还不报故障,确实如此,这跟一拖二有关系吗?

网友D:
在每台电机前加过流、过温保护器。

网友E(2010-02-19):
设置参数p128试一下,这是限流参数

网友F:
1楼加电子综合保护器我认为不行,变频器输出的高次谐波会干扰综合保护器,5楼的倒是可以,加热继电器是最起码的,相间短路变频器应该动作啊

网友G:
那你的参数设定偏差也太大啦   如果加热继电器的话 设定值要比额定电流偏大些 不然易误动作

网友E:
那位大侠能给解释一下西门子变频器6se70系列参数u141的含义,以及怎样用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