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大虾帮助,DNA/RAN合成仪开机后马达低速自转

楼主(2009-12-12):
公司一台3900 DNA/RNA合成仪坏掉了,是从美国买的二手机,估计用了有十多年了。前一段时间坏掉了,具体故障如下:使用时,机器突然停止,驱动器亮红灯,显示:motor fault.于是我更换了马达,机器开机后正常,正常运行了两天半又停下来了,显示错误还是和以前一样。认真检查了马达、驱动器、主控板的接线都正常,接触良好。我怀疑是主控板或驱动器坏掉了,换了一块主控板还是同样的故障,接着换了一块驱动器。结果开机后,驱动器显示正常,但是马达低速自转,在原点处不停,原点传感器正常。正常情况下是,点击软件的原点校正后马达才开始运转进行原点复归,在原点传感器处停下。由于机器的工作环境恶劣,废液吸收的顶针和密封圈是国内某加工厂订做的,不是原配件,密封效果不好,常有漏液的情况,冲洗乙腈等化学试剂有较强的腐蚀性,马达上有试剂的泄漏痕迹和结晶现象。我认为最可能的情况就是马达编码器坏掉了,拆开马达端盖发现编码器电路板上和编码器线连接的连接器已经严重腐蚀,并有结晶物体,由于手上没有示波器也没有编码器维修的经验,我没有把编码器拆开清洗,怕的就是不能调到出厂调试设置点导致马达报废,只是用酒精和大头针把连接器进行了清洗,防止结晶体导致连接器引脚短路,把编码器线在酒精中进行了超声波清洗。做完所有的清洗工作后重新装回马达,机器还是同样故障。恳请哪位大虾能提出宝贵意见,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