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昨天做一台设备,用伺服控制的,用的是位置控制的,

楼主(2009-12-13):
我昨天做一台设备,用伺服控制的,用的是位置控制的,PLC直接发脉冲控制的,我中间出现了点问
题,比如我要发完5000的脉冲,用PLC计算发的,但到中间要发2500停,然后过几秒才发2500去控制它,但是用台达的PLC的高速指令PLSR,只能一次性发完,那怎么才能分开发,不行啊,PLSR加减速脉冲指令只有一次性发完啊,你在设定脉冲数时,只能在计算出后寄存在这条指令里一次性发完啊,

网友A:
可以先发2500.用一个定时器,时间到了再发2500,这样行么.

网友B:
   这个恐怕都做不到,因为脉冲数量是触发的信号!你可以尝试分两次触发!

网友C(2010-11-22):
PLSR可以有分段发送

第一段频率 第一段脉冲数

第二段频率 第二段脉冲数

网友D(2011-05-08):
分2次激活PLSR指令就可以,,电路互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