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art375 各参数意义

楼主(2009-12-13):
小弟初学仪表,对hart375各参数不了解,望各位能指点一下

校准里面的D/A校准和传感器校准是什么意思,详细设置中的传感器里的单位,上限值,下限值及信号状况中的量程上限,量程下限都代表什么意义,谢谢各位了!!!

网友A:
D就是数字量,A就是模拟量嘛,D/A校准就是数模校准啊

上下限就是仪表的量程,应该。

之前有用过,但是没有仔细研究,希望更多人指正啊!

楼主:
我还想知道各参数之间的关系,哪位继续指点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B:
上限值、下限值是指传感器可以测量的最大范围 ,而量程上下限是指4-20ma分别对应的物理量 ,可以在传感器的测量范围内设定。

楼主:
谢谢天下无贼的回答,那传感器校准是什么意思?麻烦给解释一下可以么?再次感谢!!

网友C:
本人用过次仪表,很好用,但我没有电子版说明书,如有就给你发过去。shenxige_sxg@163.com

楼主:
先谢谢了,我的邮箱是 lfb_lin1974@yahoo.com.cn

我这有个压力表,测量范围是0~3MP,出厂设置是0~30kp,我要将这块表的测量值改为0~10kp。请帮帮我,我该怎么做?我怎么改不了啊!!

网友A:
唉,就是现在手里没有这个东西,有的话我就能一步一步告诉你怎么做了,现在让我空想有点困难,之前经常用来改压力变送器的量程的。。。

网友A:
刚找到一个HART375的用户手册,但是其中有些图片没有显示,已经发到你的邮箱,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D:
你随便找本差压变送器的说明资料,上面就有HART的菜单树介绍

网友D:
HART 通讯器菜单结构 (9739质量流量计) 1/2

1 PROCESS
VARIABLES
过程变量 1 VIEW FIELD
DEVICE
VARIABLES
查看现场设备变量 1 Mass Flow 质量流量 6 Volume Flow 体积流量
2 Temperatur 温度 7 Volume Total 累积体积
3 Mass Total 累积质量 8Volume Inventory 体积总量
4 Density 密度 9 Viscosity Pressure 粘度压力
5 Mass Inventory 质量总量

2 VIEW OUTPUT
VARIABLES
查看输出变量 1 VIEW PRIMARY VARIABLE 查看初级变量
2 VIEW SECONDARY VARIABLE 查看次级变量
3 VIEW TERTIARY VARIABLE 查看三级变量
4 VIEW QUATERNARY VARIABLE 查看四级变量
5 VIEW EVENT1 查看事件1
6 VIEW EVENT2 查看事件2

3 VIEW STATUS 查看状态 1 Mass Total 质量累积

4 TOTALIZER CONTROL
累积器控制 2 Volume Total 体积累积
3 Start Toalizer 启动累积器
4 Stop Toalizer 停止累积器
5 Reset Toalizer 累积器复位

1 TEST/STATUS
测试/状态 1 View Status 查看状态
2 Self Test 自检

2 DIAGNOSTICS
AND SERVICE
诊断和服务 2 LOOP TEST
回路测试 1 Fix Analog Output1
调整模拟量输出1
2 Fix Analog Output2
调整模拟量输出2
3 Fix Frequency Output
调整频率输出 1 Perform Auto Zero
执行自动调零
2 Mass Flow 质量流量
3 Zero Time 零时间
4 Convergence Limit
收敛极限

3 CALIBRATION
校准
1 AUTO ZERO
自动复零

2 DENSITY CALIBRATION
密度校准 1 DENSITY 1(AIR)
密度1(空气)
2 DENSITY 2(WATER)
密度2(水)
3 DENSITY 3(FLOW)
密度3(流体)

4 Trim Analog Ouput1
调整模拟量输出1 3 VISCOSITY CALIBRATION
粘度校准 1 VISCOSITY SLOPE CALIBRATION
粘度斜度校准
2 VISCOSITY OFFSET CALIBRATION
粘度补偿校准

5 Trim Analog Ouput2
调整模拟量输出2 4 TEMPERRATURE CALIBRATION
温度校准 1 TEMPERRATURE OFFSET CALIBRATION
温度补偿校准
2 TEMPERRATURE SLOPE CALIBRATION
温度斜度校准

3 BASIC SETUP
基本设置 1 Tag 位号
2 Primary Variable Uint
初级变量单位
3 Analog 1 Range Values
模拟量1范围
4 Secondary Vaiable Uint
次级量单位 5 Analog 2 Range Values
模拟量2范围
6 TV Frequency Factor
TV频率系数
7 Tv Rate Factor
TV速率系数

HART 通讯器菜单结构 (9739质量流量计) 2/2

4 DETAILED
SETUP
详细设置 1 CHARACTERIZE
SENSOR
传感器特性 1 Flow Calibration Number 流量校准值
2 DENSITY 密度
3 Temperature Calibration 温度校准
4 VISCOSITY 粘度
5 PRESSURE COMPENSATION 压力补偿

1 FLOW
流量

1 Mass Flow Unit
质量流量单位
2 Mass Flow Cutoff
质量流量切除
3 MASS UNITS
质量单位
4 Volume Flow Unit
体积流量单位
5 Volume Flow Cutoff
体积流量切除 1 Base Mass Unit
基本质量单位
2 Base Mass Time
基本质量时间
3 Mass Flow
Conversion Factor
质量流量转换系数
4 Mass Flow Text
质量流量文字说明
5 Mass Total Text
质量累积文字说明

2 CONFIGURE
FIELD DEVICE
VARIABLES
现场设备
变量组态 6 SPECIAL VOLUME UNITS
特定体积单位
7 Flow Direction
流量方向
8 Flow Damp
流量阻尼
1 Base Volume Unit
基本体积单位
2 Base Volume Time
基本体积时间
3 Volume Flow
Conversion Factor
体积流量转换系数
4 Volume Flow Text
体积流量文字说明
5 Volume Total Text
体积累积文字说明

2 DENSITY
密度 1 Density Unit 密度单位
2 Density Damp 密度阻尼
3 Slug Low Limit 灵敏度低限
4 Slug High Limit 灵敏度高限

3 TEMPERATURE
温度 1 Temperature Unit 温度单位
2 Temperature Damp 温度阻尼

4 VISCOSITY/PRESSURE 粘度/压力 1 DP Unit DP单位
2 Viscosity Unit 粘度单位

3 CONFIGURE
OUTPUT
输出组态
4 DEVICE
INFORMATION
设备信息 1 ANALOG OUTPUT 1 模拟量输出1
2 ANALOG OUTPUT 2 模拟量输出2
3 FREQUENCY OUTPUT 频率输出
4 Control Output 控制输出
5 FAULT OUTPUT 故障输出
6 HART OUTPUT HART输出

5 REVIEW
重看 5 CONFIGURE
EVENTS
组态事件 1 EVENT 1 事件1
2 EVENT 2 事件2

网友E:
D就是数字量,A就是模拟量嘛,D/A校准就是数模校准啊
上下限就是仪表的量程

网友F(2010-01-15):
HART通用在线菜单树中英文对照表

1.Process variables 1.Test device 1.Apply value
过程变量 设备自检 上下限调试
2.Loop test 2.D/A trim
环路电流检测 D/A校准
2.Diag/Service ____ 3.Calibration ____ 3.Sensor trim ____ 1.Zero trim
诊断/服务 校准 传感器校准 主变量调零

1.Distributor 1.Date
制造商 日期
2.Model 2.Write Protect
设备类型 写保护
3.Dev id 3.Descriptor
设备序列号 描述符
4.Tag 4.Message
工位号 消息
1.Online ____ ____ 5.Device information ____ 5.Final asmbly num
在线 设备信息 最终装配代码

2.Download 1.Num rep preams
下载 前导码个数
3.Battery 6.Revision #‘s ____ 2.Universal rev
电池电量 版本信息 通用指令版本号
4.Polling 3.Fld dev rev
轮询 专用指令版本号
4.Software rev
软件版本号
5.Hardware rev
硬件版本号

1.PV Snar s/r
系列序号
1.Sensor ____ 2.PV Snar unit
传感器 单位
3.Basic setup ____ 3.PV LSL
基本设置 下限值
4.PV USL
上限值
5.PV Min span
最小刻度值

1.PV Unit
量程单位
2.Singal condition ____ 2.PV URV
信号状况 量程上限
4.Detailed setup ____ 3.PV LRV
详细设置 量程下限
4.PV Damp
阻尼
5.Xfer fnctn
转换函数
6.AO Alrm type
报警选择

网友G:
继峰 江继峰
积分:144
帖子:25
注册:08-03-30 [个人博客] [个人播客]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HART 通讯器菜单结构 (9739质量流量计) 1/2

1 PROCESS
VARIABLES
过程变量 1 VIEW FIELD
DEVICE
VARIABLES
查看现场设备变量 1 Mass Flow 质量流量 6 Volume Flow 体积流量
2 Temperatur 温度 7 Volume Total 累积体积
3 Mass Total 累积质量 8Volume Inventory 体积总量
4 Density 密度 9 Viscosity Pressure 粘度压力
5 Mass Inventory 质量总量

2 VIEW OUTPUT
VARIABLES
查看输出变量 1 VIEW PRIMARY VARIABLE 查看初级变量
2 VIEW SECONDARY VARIABLE 查看次级变量
3 VIEW TERTIARY VARIABLE 查看三级变量
4 VIEW QUATERNARY VARIABLE 查看四级变量
5 VIEW EVENT1 查看事件1
6 VIEW EVENT2 查看事件2

3 VIEW STATUS 查看状态 1 Mass Total 质量累积

4 TOTALIZER CONTROL
累积器控制 2 Volume Total 体积累积
3 Start Toalizer 启动累积器
4 Stop Toalizer 停止累积器
5 Reset Toalizer 累积器复位

1 TEST/STATUS
测试/状态 1 View Status 查看状态
2 Self Test 自检

2 DIAGNOSTICS
AND SERVICE
诊断和服务 2 LOOP TEST
回路测试 1 Fix Analog Output1
调整模拟量输出1
2 Fix Analog Output2
调整模拟量输出2
3 Fix Frequency Output
调整频率输出 1 Perform Auto Zero
执行自动调零
2 Mass Flow 质量流量
3 Zero Time 零时间
4 Convergence Limit
收敛极限

3 CALIBRATION
校准
1 AUTO ZERO
自动复零

2 DENSITY CALIBRATION
密度校准 1 DENSITY 1(AIR)
密度1(空气)
2 DENSITY 2(WATER)
密度2(水)
3 DENSITY 3(FLOW)
密度3(流体)

4 Trim Analog Ouput1
调整模拟量输出1 3 VISCOSITY CALIBRATION
粘度校准 1 VISCOSITY SLOPE CALIBRATION
粘度斜度校准
2 VISCOSITY OFFSET CALIBRATION
粘度补偿校准

5 Trim Analog Ouput2
调整模拟量输出2 4 TEMPERRATURE CALIBRATION
温度校准 1 TEMPERRATURE OFFSET CALIBRATION
温度补偿校准
2 TEMPERRATURE SLOPE CALIBRATION
温度斜度校准

3 BASIC SETUP
基本设置 1 Tag 位号
2 Primary Variable Uint
初级变量单位
3 Analog 1 Range Values
模拟量1范围
4 Secondary Vaiable Uint
次级量单位 5 Analog 2 Range Values
模拟量2范围
6 TV Frequency Factor
TV频率系数
7 Tv Rate Factor
TV速率系数

HART 通讯器菜单结构 (9739质量流量计) 2/2

4 DETAILED
SETUP
详细设置 1 CHARACTERIZE
SENSOR
传感器特性 1 Flow Calibration Number 流量校准值
2 DENSITY 密度
3 Temperature Calibration 温度校准
4 VISCOSITY 粘度
5 PRESSURE COMPENSATION 压力补偿

1 FLOW
流量

1 Mass Flow Unit
质量流量单位
2 Mass Flow Cutoff
质量流量切除
3 MASS UNITS
质量单位
4 Volume Flow Unit
体积流量单位
5 Volume Flow Cutoff
体积流量切除 1 Base Mass Unit
基本质量单位
2 Base Mass Time
基本质量时间
3 Mass Flow
Conversion Factor
质量流量转换系数
4 Mass Flow Text
质量流量文字说明
5 Mass Total Text
质量累积文字说明

2 CONFIGURE
FIELD DEVICE
VARIABLES
现场设备
变量组态 6 SPECIAL VOLUME UNITS
特定体积单位
7 Flow Direction
流量方向
8 Flow Damp
流量阻尼
1 Base Volume Unit
基本体积单位
2 Base Volume Time
基本体积时间
3 Volume Flow
Conversion Factor
体积流量转换系数
4 Volume Flow Text
体积流量文字说明
5 Volume Total Text
体积累积文字说明

2 DENSITY
密度 1 Density Unit 密度单位
2 Density Damp 密度阻尼
3 Slug Low Limit 灵敏度低限
4 Slug High Limit 灵敏度高限

3 TEMPERATURE
温度 1 Temperature Unit 温度单位
2 Temperature Damp 温度阻尼

4 VISCOSITY/PRESSURE 粘度/压力 1 DP Unit DP单位
2 Viscosity Unit 粘度单位

3 CONFIGURE
OUTPUT
输出组态
4 DEVICE
INFORMATION
设备信息 1 ANALOG OUTPUT 1 模拟量输出1
2 ANALOG OUTPUT 2 模拟量输出2
3 FREQUENCY OUTPUT 频率输出
4 Control Output 控制输出
5 FAULT OUTPUT 故障输出
6 HART OUTPUT HART输出

5 REVIEW
重看 5 CONFIGURE
EVENTS
组态事件 1 EVENT 1 事件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