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通讯故障,新手急!!!!!!!!!!

楼主(2009-12-13):
我公司用的是s7-300,原先用的是acs401,由于变频器硬件故障,更换为acs510,但是更换后bf一直闪,510的通讯适配器一直是离线状态

网友A:
重新硬件组态下,然后下载到PLC中试试

网友B:
你更换以后硬件组态已经与原来不一样了,需要在程序里边Hardware组态里相应的把acs401改成acs510

网友C:
把适配器的型号组态进去,并配置,同时要看GSD文件是否相同,

网友D(2010-07-19):
硬件组态变了,改成ACS510,或者选择把CPU属性中的一条硬件组态不一致时则启动  仅供参考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更换以后硬件组态已经与原来不一样了,需要在程序里边Hardware组态里相应的把acs401改成acs510

网友F:
楼主,或许你可以买个我们公司的去研究一下。深圳市讯记科技有限公司(“讯记”)是专业、服务、灵活的新一代领先光通讯网络解决方案供应商,致力于向客户提供技术创新,品质优良的满足需求的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为客户创造长期的价值、实现潜在的增长。实现双赢!

我们是国内专业的现场总线光纤产品供货商,完全自主研发、生产自控行业主流的现场总线光纤通讯产品,填补国内空白,可替代进口总线光纤产品有:
ControlNet,Genius,ModbusPlus,S908 RIO,Profibus,DeviceNet,Can,CS31,DH+,DH485等.
成功应用于各领域自控系统,更多详情请点击进入>>.期望日后工作中有机会合作!

洪浩
************************************************
公司:深圳市讯记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创业路中兴工业城2栋412室
电话:0755-26055466-602分机
传真:0755-22630031
邮编:518000
手机:135 9024 8496
QQ:305749509
公司网址:Http://www.comark.cn

网友G:
1、硬件不同GSD文件可能就不同了,需要更新GSD文件;2、注意新配置的地址要和之前一致,如果不一致,需要修改控制程序;3、检查变频器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