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 1200kw变频器更换电机后必须做优化吗?

楼主(2009-12-13):
6se70 1200kw变频器更换了修复的550kw电机,使用了十几天电机匝间短路烧了,事故分析修理厂家说换了电机后没做优化导致烧坏,请各位高手帮帮分析,换电机一定要优化吗?

网友A:
是的,不做优化的话,相当于电机数据变频器没有读到,比如绕组阻抗等等。运行时会出现励磁电流大或者电磁转矩小等情况

网友B:
楼上说得有理!得注意!这么大的电机烧掉可不得了!

网友C:
一:要做优化

二:变频器选得太大了,选600-800kw的变频器足已

三:变频器太大做的优化也不准确

网友D:
同意一楼的。。。。。。。。。。。。。。。。。

网友E:
如果原变频器(6se70 1200kw)带550kw电机运行正常的话。现在更换同容量(550kw)电机没必要优化。可以正常使用。如果更换变频器的话必须有话。

网友F(2010-01-12):
是的,由于制造工艺的限制,就算是同一品牌统一型号的电机,也会有制造公差,绕组阻抗,漏抗等都会不同。

网友G:
各位兄弟怎么下载变频器大全的资料,或者发到我的邮箱YUHONGBO530@163.COM,在下不胜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