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楼主(2009-12-13):
求助各位高手: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做的控制系统----城轨、地铁交流牵引传动试验系统,用到了工控机,问题是这样的,在我们打开S7-200 PLC软件时。有时候会出现工控机死机的情况,比较频繁,我换了好 几台电脑的工控机,还是存在这种现象,工控机是研详的。我觉得这不是硬件问题。请问我该从其他哪些方面进行分析,求证各位高手,还望指点。

网友A:
重装系统和S7-200 PLC软件。

楼主:
对,我都试过,结果好象并不让人满意,还是一样的.

网友B:
软件的版本,或者你的电脑在安装软件的过程中是不是中病毒?

网友C:
基本是中毒的现象可能是安装载体有毒

网友D:
软件问题      需要改上位机的里的程序 ,跟PLC没关系,我遇到过

网友E:
鼠标和键盘用一分二的线的?

楼主:
实际上也是这样的,一个接口插在工控机上了,再分为两个,一个用于鼠标,一个用于键盘的 。

楼主(2010-12-27):
鼠标和键盘就是一般的PS2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