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FX1N-485-BD与变频器不能通讯吗而是要转换器?

楼主(2009-12-13):
我的PLC是三菱FX1N-64MR,通讯模块是FX1N-485-BD,变频器是海利普,接口是RS+、RS-,其中RDA与SDA连接,同时与RS+连接,其中RDB与SDB连接,与RS-连接。启动时发送和接收灯同时闪烁一下,就灭了,是不是FX1N-485-BD与变频器不能通讯吗而是要转换器?

楼主:
太郁闷了?????????

楼主:
程序如下//////////////////

楼主:
没人回复?????????????

网友A:
可以的,只要是RS485模式的不管是什么是设备都可以通讯!主要是看你:

1:、通讯模式与变频器要一致,2、通讯校验码计算无误,3、通讯时序无误!

达到以上要求通讯就不会出问题,当然最基本的通讯命令格式要清楚无误!

楼主(2010-09-19):
3、通讯时序无误!是不是发送和接收间隔?

网友B:
发送和接收间隔最好大于100ms,速度指令要进行字节转换,校验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