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两处用电位器控制一台变频器的速度

楼主(2009-12-13):
如何在两个地点使用电位器0-10V电压同时控制一台变频器,怎样连接?请个位老师帮助!!!

谢谢!!!

网友A:
那你说变频器响应哪个电位器调节信号?

网友B:
可以,看你的变频有没有这样的功能?

有的变频可以两路信号同时输入,他门的关系可以是加减乘除!

网友C:
最好用端子 UP DOWN功能。比用电位器简单 明了。

网友D:
同意3楼意见,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