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楼主(2009-12-13):
西门子200通过MODBUS主站协议通信时,输出频率散热片温度能读取,但是设定频率值写那个地址,相电流,功率的值读取不到,数据格式?拜谢

网友A:
你看看丹佛斯变频器的说明书控制字,然后把频率设定值通过PZD传给变频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