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相电源220v接入三相380v变频器进行调试?

楼主(2009-12-13):
有台台达B型2.2KW 380V变频器想在家里通电跟PLC和触摸屏通讯,设好参数,不带负载,家里没380V电源,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试验过的指导下,谢谢!

网友A:
用个BK-100控制变压器就行

楼主:
谢谢楼上的,可手头没变压器

楼主:
不用变压器不行吗?有没有人试验过

网友B:
好像可以,改变机种代码,但需要密码。

网友C:
台达的好像有允许单项和3相两种输入的,但是你用的机种我没有接触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个BK-100控制变压器就行

用变压器 把220V 变成380V? 可是还是只有2相,变频器不是会缺相报警

网友E:
直接把220v两根线接入变频器两相,另一相空着不接,变频器应该有显示,进入设置界面,取消缺相保护功能及修改变频器低电压保护值就可以。

网友F(2017-05-11):
我也想问下,我淘宝收索BK-100控制变压器,没有变380的啊

网友G(2017-07-25):
可以用直流调压器接到变频器的母线上,然后把调压器调到直流电400V左右即可,你如果用220V接入380V的变频器有可能报欠压或变频器的直流接触器打不开,用直流调压器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