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0-4A的AC220 步进驱动器 驱动4A的步进电机 选多大的断路器?

楼主(2009-12-13):
请教各位师傅:

1。一个0-4A的AC220 步进驱动器 驱动4A的步进电机 选多大的断路器比较合适?

2。如果是变压器经过整流桥再经过电容滤波供电。DC75V   供0-8A的驱动器 变压器交流输出AC55V选多大的容量?

好像选型当中,都是凭经验样的,好像有点盲目,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

楼主:
没人肯指导下啊,自己顶下。

网友A:
c10应该没问题了,最好加个熔断器

网友B(2010-12-13):
我觉得驱动器是有过流保护的,你加装断路器保护驱动器极其电机是不起作用的,驱动器正常时过流会保护,不正常时那驱动器就是坏了,你加装断路器保护不了驱动器的问题;

选500V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