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PLC K120S系列模拟量模块及PID控制

楼主(2009-12-14):
各位同仁:有个客户一定要用K120S,K7M-DR20U和G7F-ADHA来做一个项目,但我发现,模拟量输入D4980的数据上下波动好大啊,然后PID8这个指令,也是用得不太好,LG的参考书也没讲得详细。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小模拟量的波动,还有PID应用如何比较好,不要用那种PID自整定,对实际应用根本不行。

网友A:
波动一般是干扰 接线问题

www.ytleader.cn

网友B:
改用电流模式 看看效果

网友C:
加阻容滤波看一下效果

网友D:
120s的 数字滤波没法控制的.只能在外面想办法了.

还有PID,我是最不爱用的了,我都不去做实验............

网友E:
外面的信号波动大,就最好解决外面的问题,这样控制会比较及时,如果一时间解决不了,可以尝试采用数字滤波,不过会降低控制灵敏度

关于PID,建议还是自己编写一段模糊控制程序,这样比PID更可靠!

网友F(2010-02-05):
按照我的个人经验,波动大的原因是你调试的东西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主要还是PID8指令在调节的时候,P和I指令调试的不好,不知道你有没有使用D指令,建议不要使用,就是使用的话,也只能用一点点。出现这样的情况,建议您把P指令的数值调小一点看看,感觉是P指令太大了,另外自整定可以不用,只要你在PID8的参数面板里把P和I的参数调试合适的话,可以不使用自整定也可以达到有效的追踪,因为机器自身的工况一直是这样的,不会有大的变动,所以调试好一组参数以后,应该可以一直使用下去,实在不行只有分段考虑,然后把P,I参数用D区数值输入,在不同工况下调用不同的参数组了。答对了,请给分,谢谢。

另欢迎各个朋友加入工控人生群 2640086,并请注明LG,PLC

网友G(2014-12-09):
请问一下  PID8怎么用   ? 以及PID输出在哪个储存位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