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TEP 7 MicroWin中,使用PPI 接口访问S7-200 CPU

楼主(2009-12-14):
在STEP 7 MicroWin中,使用PPI 接口访问S7-200 CPU。
此条目说明如何在STEP 7 MicroWin 中通过PPI 接口使用USB 适配器CP5711访问 S7-200 CP模块。

需要 USB 适配器的PROFIBUS 驱动以便能够在STEP 7 MicroWin 中使用 CP5711 。该驱动在2008及以后的SIMATIC NET PC 软件中提供。安装 SIMATIC NET PC软件,该软件包括在 CP5711的发货包中。

按以下步骤执行 SIMATIC NET PC 软件的安装。
No. 步骤
1 在计算机的光驱中插入 SIMATIC NET 安装光盘。
2 等待出现下面的对话框。

图. 01

如果过了一段时间(大约30秒)之后仍没有出现该对话框,说明计算机的自动启动功能没有开启。那么,在SIMATIC NET 光盘的主目录中启动"Setup.exe" 程序。

3 遵守安装说明。
4 选择产品"SIMATIC NET PC Software 2008" 准备安装。

图. 02

5 跳过 "Install License Key" 对话框。
6 完成 SIMATIC NET PC 软件的安装。

在成功的安装了SIMATIC NET PC 软件之后,安装 CP5711。之后,CP5711在STEP 7 MicroWin中可用。

通过下面的步骤实现通过集成的PPI 接口参数化S7-200 CPU。
No. 步骤
1 将CP5711 插入到电脑的 USB 接口,之后CP5711 自动安装。
2 启动"STEP 7 MicroWin"。
3 打开"Set PG/PC Interface" 对话框。

图. 03

4 在 "Interface Parameter Assignment Used"处选择"CP5711 PROFIBUS"。

图. 04

5 点击"Properties..." 按钮打开参数设置对话框。

图. 05

6 设置"Transmission Rate" 为9,6 kbps,"Profile" 参数设置为Universal DP/FMS。

图. 06

7 点击"OK" 确认设置然后关闭"Set PG/PC Interface" 工具。
现在可以在STEP 7 MicroWin 中通过PPI 接口使用CP5711 访问S7-200 CPU。

网友A:
搞的太复杂了。随便买个PPI转USB。装驱动后在通讯设置界面会多个COM口选项,选上就行。编个小程序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