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故障,电机抖动?

楼主(2009-12-14):
请教大师们,台达-B机5.5KW的,运行一会停机再起动,电机抖动为什么?无故障显示。停电一段时间又可运转,运转一会又这样如何修?不停机好,一停机在启动就这样。

网友A:
低频抖动?

楼主:
高低都抖

网友B:
B的是矢量型的,查反馈!如外部没问题查驱动!

网友C:
你可以这样,把变频器上的电动机三根线撤掉!量一下输出还平衡,再根据测量情况再判断!

网友D:
1.变频器到电机的连接线是否有接线松动,老化现象。

2.电机轴承是否磨损了。

3.变频器输出三相是否平衡。

4.变频器内部驱动部分元件老化。

网友E:
做下电机调皆,电机参数不准确.

楼主:
多谢了,已修好,驱动光耦坏换后正常。多谢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