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 MT5700T和台达 DVP-20ex的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9-12-14):
Eview MT5700T和台达 DVP-20ex的PLC通讯问题?

我之前也没接触过这方面,公司最近换了触摸屏【MT5700t】, PLC里面的程序以前都是已经编写好的,在不改动PLC里面程序的情况下如何实现触摸屏控制PLC?

他们之间如何通讯?

网友A:
北京希林电子,专业维修触摸屏(屏碎、通讯错误、死机、黑屏、花屏、触摸没反应等故障。)

http://www.xilin.cc    联系:李小姐,15810477291,QQ  1157126895,欢迎咨询洽谈。

网友B:
只需要在HMI里面组态就可以了,组态软件可以到www.kinco.cn/下载中心下载EV5000编程软件,选择PLC时选择台达就可以了,您可以打400-700-5281技术热线咨询

网友C:
通讯很简单

www.ytlead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