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抖动问题

楼主(2009-12-14):
      本人使用国产某品牌伺服磨床上,参数调整后(如:刚性,惯量测试),开始数周加工正常,但数周过后电机莫名抖动,在怎么调整刚性都不行,将电机参数回复出厂值后,重新设置参数后,又能工作正常一段时间,但总是好景不长,电气环境,伺服是1KW的,没有使用变压器,当地低压不是很稳定,早晚压差区别明显,不知跟这块有没有问题?请教高人解释!

再有,请问在磨床这块还有那几家国产伺服做的比较好!

谢谢!

网友A:
国产伺服可能性能不好吧?便宜嘛 肯定没好货了。

网友B:
你的磨床是否受力均匀,电机的惯量是否足够

楼主:
惯量肯定够! 机械这块也不会有多大问题!现在我还是怀疑电压的波动大有影响!不知道我的想法是否正确!?

网友C:
电压波动是多大?没有使用变压器,伺服接380V?

楼主:
三相380V ,三相五线制,用一根相线加一根零线做的,电压波动在100V左右 高的时候300V,低的时候在200V,是不是安上三相变压器后效果会好点!

网友D:
有几种可能1)伺服放大器内部问题,驱动电路老化或IGBT不良、位置检测电路故障等。2)编码器不良,或同步电机编码器零位丢失。交流QQ:492298595

楼主:
伺服和电机是刚买不久的!不会这么快就出现问题吧!!

网友E:
会不会是编码器屏蔽线窜入电压了

网友C:
单纯的电压不稳,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如果,电压从早到晚是平缓变化的,大概就没有问题了。不过电压不稳通常也有电源本身有很大干扰的并发症。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三相380V ,三相五线制,用一根相线加一根零线做的,电压波动在100V左右 高的时候300V,低的时候在200V,是不是安上三相变压器后效果会好点!

电压波动太厉害了吧,农村用电也没有你这么夸张,一般正常波动在±10%左右算是正常。依你使用情况,已经严重超出产品正常使用范围,经常高电压运行,电子元件肯定要遭到损坏或变质,特别是电容器,谨防爆浆。

个人觉得,参数调整不是万能的,通常是在各电子元件正常情况下才起作用,电子元件有变质,各取样点电位都变了,以什么为基准喃,由于取样的变化,光调参数会不起作用。

建议楼主加稳压器。

网友G:
编码器要是磨损了,也可能抖动~!

网友H:
同意10楼的说法。。。

网友I:
不知道楼主用的哪家的伺服?

听埃斯顿的人说,他们现在国内磨床上使用比较的多。

我看多的还是小日本的。

楼主:
用的台达的!跟他们技术人员也沟通了,他们也没什么好的建议,可能人家比较牛吧,我只是改造做用了2台,人家也不把我当什么重要客户,只能靠自己,我先按10楼的做做看,希望能行!

网友J:
PI参数估计有问题,以前我们公司的伺服也出现过相同的情况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用的台达的!跟他们技术人员也沟通了,他们也没什么好的建议,可能人家比较牛吧,我只是改造做用了一台,人家也不把我当什么重要客户,只能靠自己,我先按10楼的做做看,希望能行!

说句实在话,台达的服务真的不敢让人恭维!

网友K:
  伺服惯量变了?有没有锁定啊?

楼主:
唉!现在加了变压器和稳压器,还是没有效果,电机抖得厉害!实在没的办法了!客户整天找我,我都没得办法了!实在不行就把伺服换掉,这次反正也不赚钱了!打击太大了!这样搞还有人敢用吗!

网友I:
你应该投诉啊,让他们过来人解决问题啊,实在不行的换还不如换个伺服!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三相380V ,三相五线制,用一根相线加一根零线做的,电压波动在100V左右 高的时候300V,低的时候在200V,是不是安上三相变压器后效果会好点
兄弟你的伺服型号,据我了解好像没有三项380v的驱动器吧,再说你的电压波动应该有欠压报警了,请问你是哪个地区的???我们这里好像没有像你说的那种问题

网友M:
电机抖动,有没有过载报警,是不是发生在锁定状态,而不是正常运转状态,如果是的话建议你查看一下自己的负载转矩和电机额定转矩相差多少.由于电机在停止时一般都是低压锁定,由于负载刚性问题等原因会发生电机来回抖动现象,解决方法一种是更换大一点功率的电机或减轻负载;二是在停止时断开伺服锁定(伺服驱动上有一个IO端可以控制.我用的也有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对:工控菜鸟想学习 关于引用lingeng4624 的回复内容:
三相380V ,三相五线制,用一根相线加一根零线做的,电压波动在100V左右 高的时候300V,低的时候在200V,是不是安上三相变压器后效果会好点
兄弟你的伺服型号,据我了解好像没有三项380v的驱动器吧,再说你的电压波动应该有欠压报警了,请问你是哪个地区的???我们这里好像没有像你说的那种问题
内容的回复:

我用的是220V啊 只不过借用了一根相线而已啊!一根相线加根零线不就是220V了吗!!

网友N:
                   伺服的增益设高了。

网友M:
通过增加位置PI控制,重新设定PI控制参数试试,我的问题就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B:
帮你分析下 分以下两种原因 一种是软件方面 一种是硬件方面

软件: PID调好了没   这里分为两处  1是驱动上的PID  2是控制器上PID  是否都调好?估计是比例增益高了点,还有就是你的加减速时间是否调的合适?

硬件:你负载受力是否均匀?最大受力,最大工件的惯量是否在电机稳定线内?惯量比是否在允许范围?

楼主(2010-01-13):
各位!首先感谢你们提的宝贵意见!

被客户追的实在没法了!我只能换伺服,选了安川的上去一点问题没有,难道国产伺服性能就比日本的东西差这么多!我感慨啊!泱泱大国,难道就没法在工控领域有所成就。我真的很迷茫!

我不知一次的相信和支持国产,但总是碰了一鼻子灰啊!

网友O(2010-04-06):
是不是开启自动增益调整等类似功能了?这些功能好像都不可靠 关掉试验下

网友P(2010-12-23):
国产的新伺服系统都有定位不准的问题,所以我估计这不是你能解决的了的。我亲经历过一个国产伺服的调试,那真是折磨人。所以我估计找找厂家,如果他们没招那真是没辙了。国产的伺服有哪些品牌好的呢?我还在搜索中啊。

网友Q:
对:lingeng4624 关于

各位!首先感谢你们提的宝贵意见!

被客户追的实在没法了!我只能换伺服,选了安川的上去一点问题没有,难道国产伺服性能就比日本的东西差这么多!我感慨啊!泱泱大国,难道就没法在工控领域有所成就。我真的很迷茫!

我不知一次的相信和支持国产,但总是碰了一鼻子灰啊!

内容的回复:是啊难过啊,泱泱大国啊。真正搞技术的没几家啊,都在仿冒别人的。

网友R(2011-04-08):
做好接地处理!地线非常的重要

网友S(2012-08-07):
国产的伺服电机,太多都是做低端伺服电机了,价格便宜,结果质量缩水太严重,给你推荐一家还可以的,中盛伺服电机,产品核心部件是采用进口的,保证了精度可靠,而且不像国内那些做低端的那样,他们是走中高端路线的,是去代替进口的产品的,你可以去试试,我这原来用松下还有安川的,后来去采用的他们的,质量稳定。你那种问题,首先电压波动确实太大了,一般范围是在10%~20%内的波动,然后是你采用的电机转矩问题,是否满足,不要只看功率,国内的好多低端的他们的性能达不到原来进口的,除非你选择的国产的是做好伺服的,开始没问题,后来有问题,说明了产品的温升也有问题,运行的久就会温度越来越高,影响力电机性能,这就是电机不是很好的原因了,他们选材差点,便宜点,结果性能就也差了。中盛的伺服做过测试,温升和防水性能都很高,你可以去了解下。

网友T:
这个和伺服,电机以及外部的因素都有关系的,  首先还是把电压弄好之后看情况在一步步的来,就可以找出问题了。

          国内的伺服迈信驱动和华大电机做的都相当不错了。

网友U(2021-06-13):
买进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