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PT100转4-20mA的模块没有,导轨安装的

楼主(2009-12-14):
如题,就是输入热电阻,输出4-20MA信号的那种

网友A:
有呀,在市场上去找吧,这个也太多了吧

网友B:
这是轨装温变器。[属于常规仪表]

网友C:
热电阻转3~7V的也有,转脉冲的也有 只要能想得到就有人能做得到。我今年用了一个0~30V转0~10K脉冲的转换器

楼主:
多谢各位!3Q!!!!!!!!

网友D:
我就做,两路PT100热电阻信号输入,两路4~20MA输出,你需要吗?联系我CXDXYZ@163.COM

网友E:
你说的就是温度变送器。很多的

网友F:
pt100输入,量程是多少呢?选型的时候要知道的。

网友G:
量程多大,如果合适进口的也就6、7百,国产的相当便宜

网友H:
有啊,我们就用到了,市面上很多的

网友I:
我有pt100输入,量程是多少呢?qq624215330

网友J(2011-12-08):
市场上有很多种的,我们是专业生产。0755-83356002

网友K:
请加QQ673024543    武汉中冶自动化  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