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变频器不知道怎么调

楼主(2009-12-14):
各们大侠好!AB700S160KW变频器不知道怎么调,,我现在想用面板运行就可以了。。书上说只按ALT加回车就可以切换,可是换不了。那样指点改那些参数?谢谢!

网友A:
依照手册弄了。

网友B:
同时按下ALT和ENTER几秒

网友C:
按照手册都搞不定那就直接找厂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