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互备

楼主(2009-12-14):
1、技术要求 2套S7-200 一为主机、另外一个做备份用、IO都接2套(输入、输出)

2、出现主机故障后,备机接手任务

3、另外还有2台S7-200要与他们进行通讯,问题是PPI网里只能有一个是主站,假如主站故障了,那么其他任何PLC都不能主动通讯到其他PLC,如何能实现双机备份呢?当然如果使用S7-300就可以了,但是价格高,想使用S7-200实现这样的功能,不知道有没人做过这样的项目,有的话求教各位了!QQ:23696148

网友A:
可以做啊!  内部通讯指令, 为什么非要用PPI协议哪?

问题的关键是怎么判断 主,从机出现故障了,而且判断程序应该不在 主,从机上, 因为一旦出现故障,就不能准确判断了!(理论上是这样的).

网友A:
  冗余系统的设计是比较麻烦的,  要充分考虑工艺的要求的!

太保守了,就会造成硬件浪费,太大胆了又会达不到冗余系统的要求!

我的QQ:978375497

楼主:
如果我采取自由通讯协议进行处理,是不是就不存在主站和从站的区别了呢?每个PLC都可以在条件成熟时发送数据,其他所有PLC都可以接收到发送的数据,然后自己判断是不是自己的信息进行响应与否?

网友A:
是的,你的理解完全正确!

网友B:
你可以这样,其他的机子和其中一台进行通讯时,不断输出一个电平信号给到另外一台备份机,备份机原来不参与通讯,一旦检测到另外一台由于故障失去通讯而得到其他机子的信号,可以主动建立主站的PPi通讯,如果需要,可以将网络进行切换。

比如采用赛远的SY-S72无线PPI网络通讯产品,只有在通讯故障得到确认时,给赛远的无线通讯模块SY-S72上电,平时不参与控制,同时关掉连在主机上面的Sy-S72,实现无线切换。

详情,可以咨询我们:

QQ:784979763。也欢迎加入工业通讯群:100019158.

网友C(2010-03-10):
50分不是那么好拿的啊,希望问题解决了,给大伙分享下,菜鸟们也好学学

网友D:
我通过继电器切换PPI实现2主运行一个在线零一个热备,而且切换没有干扰,问题是由于采用继电器,切换时间有点长。

如果采用二极管开关实现切换我想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不过可能现在的人很少有人知道二极管开关方法和原理,简单、经济、快速)。

网友E:
这个我做过,联系电话024-22943077,可电话详谈。

网友F:
对:glenxu 关于

我通过继电器切换PPI实现2主运行一个在线零一个热备,而且切换没有干扰,问题是由于采用继电器,切换时间有点长。

如果采用二极管开关实现切换我想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不过可能现在的人很少有人知道二极管开关方法和原理,简单、经济、快速)。

内容的回复:

采用1个CD4066(4双向开关)即可。我们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