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是如何实现精确定位的!

楼主(2009-12-14):
伺服电机很精确我也知道,但是电机的启动时间毕竟不是0,我0加速到额定转速需要一定的时间吧,同样从额定转速降到0也需要一定的时间,那发出停机命令后,伺服电机能马上停止吗?它是怎么实现的。还是提前一个减速时间发命令,再停机呀!

网友A:
停止不了,最起码得符合基本物理学定律。无论是点到点控制还是轨迹控制都需要做加减速规划或者轨迹规划,以充分利用电机的加减速能力,又不至于过冲。

楼主:
那位置控制是怎么实现精确定位的呀!有人说是转过了再转回来。是这样吗?

楼主: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比如前100ms加速,中间运行,通过计算运行时间,在快停时留100ms的减速时间,正好停到预定位置!这中间涉及到数学运算,对吗?

网友B:
自己弄个控制卡 弄台伺服试试看 比谁说都强

网友C:
转过了再转回来,就是位置环超调了,一般不允许这样的

一般只是允许超调多少的问题.

网友D:
1,发出停止命令后不会马上停止。一般伺服系统都配有制动电阻,它的作用是配合控制器控制电机急速能耗制动。虽然需要的时间比较短,但还是有时间的。

2,位置控制不是你理解的那样。比如你要走1000个脉冲,控制器会在你设定的加速度内达到最高速(自己设定,比如是V),然后走到950时,速度降为V/2,到达975时速度降为V/4,到达990时速度降至最小速度(自己设定,一般为几Hz)寻找最后的目标。。只要设定值合理不会出现你说的过冲现象。如果设定值不合理会出现跑过之后再往回转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