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MR-J2S-350B问题

楼主(2009-12-14):
最近MR-J2S-350B常出现报警E9,换了不久又出现,伺服器电源接有一个接触器,请问为什么会长出现这样的情况,特别是断开伺服器电源一段时间后,伺服器就报警E9,郁闷了?

网友A:
会不会是你的伺服器启动信号son一直有信号输入,而主电源控制断开

楼主:
PLC报警就是SON OFF,启动信SON不是把伺服器电源接通就应该接通吗?现在开机就是接通主电源,不到1秒就跳了.

楼主:
换一个新的伺服器就没问题了,把这个有问题的伺服器换到别的设备也不行,我现在想问问是什么原因把伺服器搞坏了?

网友A:
son为off是没有了启动信号啊,伺服驱动器可以设置son为内部置on也可以由外部给信号,你可以研究下伺服驱动器的说明书,关于伺服驱动器内部结构我就不知道多少了

网友B:
E9为主电源没送警报!!!(S-ON为开时),当主电源断掉时,同时把S-ON信号也断掉就不会报警了!!!开的时候,先开主电源,在开S-ON信号!!

楼主:
这个伺服器是由A273UNCPU控制的,伺服器选择6站,请问这个SON怎么开,不是接通主电源SON就会开吗?望指教!

网友A:
不是的,你看变频器的参数N0.41,如果是0**1的话就是伺服驱动器得电后自动置son为ON自启动,就不需要外部给信号了。如果NO.41为0**0的话就需要外部驱动信号的给入。另外伺服驱动器主电源和控制部分的电源是两部分,当然控制部分的电源可以从主电源接触器下接入

楼主:
在我手头上的伺服器资料上有MR-J2S-A和MR-J2S-B的,A系列的有说参数41,但是B系列的没有说参数41,不过明天我会看看41是多少,不过应该是0001,因为伺服器本来就好好的,断电一段时间后就不行,我觉得可能会是电路的问题导致什么地方烧了.另外控制电路的电源是从接触器上面接下来的,接法都是和资料上一样的. 谢谢各位的回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