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ES PLC Y0和Y1脉冲问题!!!!

楼主(2009-12-14):
现在刚接触台达的PLC,不熟悉!请问:DVP-ES的Y0和Y1输出的脉冲是正转脉冲串和反转脉冲串,还是YO输出脉冲,Y1为方向信号,我要控制伺服电机的。要正,反转!!

网友A:
要在PLC的特殊寄存器D1220中设定是脉冲方向输出还是双脉冲输出。系统默认是脉冲方向输出。Y0送脉冲。Y1是方向。

网友B:
一台PLC能不能同时控制两台伺服电机的正反转?需要怎样接线?谢谢1楼

楼主:
编程手册上ES主机的没有此功能的啊!!!!

网友C:
对:金银铜铁 关于

一台PLC能不能同时控制两台伺服电机的正反转?需要怎样接线?谢谢1楼

内容的回复:

能的啊,变频器说明书上都会有的

网友D:
是啊,我使用的时候,y0是脉冲输出,y1是方向控制

楼主(2010-06-06):
说明书上ES主机的没有此功能啊

网友E(2010-07-16):
ES可以,但是使用双脉冲,方向使用后面的输出控制

网友F:
D1220好像不关ES系列的事情吧,只有EH2 EH SV有这说法;

网友G(2012-07-02):
我以前一直用的是28SV,第一次接触16ES2,对UP,ZP的接法有点困惑。

在28SV中Y0输出脉冲,Y1控制方向。

网友H:
ES的只有脉冲+方向模式的输出的。所以正反转只能通过方向来控制。正反转脉冲的你可以采用EH2,ES2的

网友I:
对:金银铜铁关于一台PLC能不能同时控制两台伺服电机的正反转?需要怎样接线?谢谢1楼内容的回复:

可以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金银铜铁 关于 一台PLC能不能同时控制两台伺服电机的正反转?需要怎样接线?谢谢1楼内容的回复:能的啊,变频器说明书上都会有的

.............................

网友K(2022-08-31):
绝大多数伺服驱动器都有1.脉冲+方向,2.正反脉冲,3.A\B脉冲,共三种方式,而PLC只有1和3两个脉冲方式,不太理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台PLC能不能同时控制两台伺服电机的正反转?需要怎样接线?谢谢1楼...



ES2 可以控制 2台  有两个脉冲输出 (Y0,Y1)(Y2,Y3)

网友L(2022-10-28):
想反转发负数脉冲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