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71变频器的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09-12-14):
我厂用的是ATV71变频器,现在存在一个问题是变频器所带设备发生过载时,变频器的检测电流为电流限幅值,超过过载设定值,但变频器并不发生跳闸,过载时间断续超过3分钟,如何能调整为过载后变频器在3秒内跳闸;另外电流限幅与过载设定值有关系吗?先谢谢各位高手啦

网友A:
电机热保护电流,应被设定为电机铭牌上的额定电流。电流限幅用于限制电机的电流,出厂值为1.5In,如果开关频率小于2KHz,调节范围被限制在1.36In。别把两个参数给弄混了,可以参考71编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