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调节阀常见故障和解决办法

楼主(2009-12-15):
电动调节阀以其方便耐用,不需另外铺设气源管道或油管而比气动调节阀和液动调节阀适用范围要广的多,而且,配以防爆型电动执行器,可以用于防爆场合,所以,电动调节阀基本上可以代替气动调节阀而用于所有工业自动化控制场合。不过,电动调节阀、气动调节阀各有其优缺点,必须正确选型和合理使用,才能达到自动化控制的目的。以下是电动调节阀和气动调节阀使用过程中常见的一些问题及解决办法。

1、为什么双座阀小开度工作时轻易振荡?
对单芯而言,当介质是流开型时,阀不乱性好;当介质是流闭型时,阀的不乱性差。双座阀有两个阀芯,下阀芯处于流闭,上阀芯处于流开,这样,在小开度工作时,流闭型的阀芯就轻易引起阀的振动,这就是双座阀不能用于小开度工作的原因所在。

2、为什么双密封阀不能当作堵截阀使用?

双座阀阀芯的长处是力平衡结构,答应压差大,而它凸起的缺点是两个密封面不能同时良好接触,造成泄漏大。假如把它人为地、强制性地用于堵截场合,显然效果不好,即便为它作了很多改进(如双密封套筒阀),也是不可取的。

3、什么直行程调节阀防堵机能差,角行程阀防堵机能好?

直行程阀阀芯是垂直节流,而介质是水平流进流出,阀腔内流道必定转弯倒拐,使阀的流路变得相称复杂(外形如倒“S”型)。这样,存在很多死区,为介质的沉淀提供了空间,长此以往,造成堵塞。角行程阀节流的方向就是水平方向,介质水平流进,水平流出,轻易把不干净介质带走,同时流路简朴,介质沉淀的空间也很少,所以角行程阀防堵机能好。

4、为什么直行程调节阀阀杆较细?

它涉及一个简朴的机械原理:滑动摩擦大、动弹摩擦小。直行程阀的阀杆上下运动,填料稍压紧一点,它就会把阀杆包得很紧,产生较大的回差。为此,阀杆设计得非常细小,填料又常用摩擦系数小的四氟填料,以便减少回差,但由此派出的题目是阀杆细,则易弯,填料寿命也短。解决这个题目,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旅转阀阀杆,即角行程类的调节阀,它的阀杆比直行程阀杆粗2~3倍,且选用寿命长的石墨填料,阀杆刚度好,填料寿命长,其摩擦力矩反而小、回差小。

5、为什么角行程类阀的堵截压差较大?

角行程类阀的堵截压差较大,是由于介质在阀芯或阀板上产生的协力对滚动轴产生的力矩非常小,因此,它能承受较大的压差。

6、为什么脱盐水介质使用衬胶蝶阀、衬氟隔膜阀使用寿命短?

脱盐水介质中含有低浓度的酸或碱,它们对橡胶有较大的侵蚀性。橡胶的被侵蚀表现为膨胀、老化、强度低,用衬胶的蝶阀、隔膜阀使用效果都差,实在质就是橡胶不耐侵蚀所致。后衬胶隔膜阀改进为耐侵蚀机能好的衬氟隔膜阀,但衬氟隔膜阀的膜片又经不住上下折叠而被折破,造成机械性破坏,阀的寿命变短。现在最好的办法是用水处理专用球阀,它可以使用到5~8年。

7、为什么堵截阀应尽量选用硬密封?
堵截阀要求泄漏越低越好,软密封阀的泄漏是最低的,堵截效果当然好,但不耐磨、可靠性差。从泄漏量又小、密封又可靠的双重尺度来看,软密封堵截就不如硬密封堵截好。如全功能超轻型调节阀,密封而堆有耐磨合金保护,可靠性高,泄漏率达10-7,已经能够知足堵截阀的要求。

8、为什么套筒阀代替单、双座阀却没有如愿以偿?

60年代问世的套筒阀,70年代在海内外大量使用,80年代引进的石化装置中套筒阀占的比率较大,那时,不少人以为,套筒阀可以取代单、双座阀,成为第二代产品。到如今,并非如斯,单座阀、双座阀、套筒阀都得到平等的使用。这是由于套筒阀只是改进了节流形式、不乱性和维护好于单座阀,但它重量、防堵和泄漏指标上与单、双座阀一致,它怎能取代单、双座阀呢?所以,就只能共同使用。
9、为什么说选型比计算更重要?
计算与选型比较而言,选型要重要得多,复杂得多。由于计算只是一个简朴的公式计算,它的本身不在于公式的精确度,而在于所给定的工艺参数是否正确。选型涉及到的内容较多,稍不慎,便会导致选型不当,不仅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铺张,而且使用效果还不理想,带来若干使用题目,如可靠性、寿命、运行质量等。

10、为什么在气动阀中活塞执行机构使用会越来越多?

对于气动阀而言,活塞执行机构可充分利用气源压力,使执行机构的尺寸比薄膜式更小巧,推力更大,活塞中的O型圈也比薄膜可靠,因此它的使用会越来越多。

本文引自:http://www.chuanhuvalve.com/KnowLedge/117.asp

网友A:
谢谢,你的基础很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