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灯全闪问题

楼主(2009-12-15):
组态(就一个DO模块),没问题后 下载进去(空程序), 一上电就会灯全闪(除了5V电源) 但不带模块可以正常的
西门子技术支持怀疑是卡的问题(但这个是那种大卡的CPU 314-AE04-0AB0),模块换了其它也一样。
哪位高人可以分析下

网友A:
可能是你的L+或者M线有问题。PLC的所有L+和M应该是同一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可能是你的L+或者M线有问题。PLC的所有L+和M应该是同一根。

你是说短路吗?我后面什么都没接啊 就接一个DO模块

楼主:
西门子技术支持无法解决 哪位高人可以帮忙分析下 期待中。。。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我说的不是短路,是公共线不通。你用万用表量所有公共线,看是不是全通的,有不通的就不对了。

网友A:
就是说所有的L+是通的,所有的M线业是通的,这中问题我也遇到过,原因就是有的线是从开关电源上拉的,有的是从西门子电源模块上拉的,他们不通,所以输出点全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就是说所有的L+是通的,所有的M线业是通的,这中问题我也遇到过,原因就是有的线是从开关电源上拉的,有的是从西门子电源模块上拉的,他们不通,所以输出点全亮了。

不是啊,我说的是CPU上的指示灯啊

网友B:
有可能是硬件里面建立了DP模块通讯,但S7-300实际没有和DP设备通讯上就会报警;或者硬件建立了DP模块通讯,S7-300也和DP设备通讯上了,但没有在BLOCK 中建立特殊几个OB块,S7-300断电再上电也会报警(灯全亮)。

楼主:
没用到DP模块啊, 就只挂一个DO,组态也是对的

网友C:
L+,M。  检查一下每个的m是不是连接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