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没有三相电源,有缺相保护的变频器,怎样才能消除?

楼主(2009-12-15):
请教各位大侠:

由于没有三相电源,有缺相保护的变频器,怎样才能消除?

网友A:
去掉缺相保护

网友B:
有两种可能,一是软件修改,再一个硬件修改,你是什么变频器?

网友C:
你所问的问题没讲清楚,别人没法回答啊。你的到底是三相220V,还是三相38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