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的后台服务器能否隐藏至后台运行?

楼主(2009-12-15):
运行后台服务器时,是一个空白的软件框,没有任何设置的东西,有时会被误关闭,能否把这个任务窗隐藏呢?

网友A:
偶也想知道哦,不知道哪位大哥知道啊

网友B(2010-01-18):
在编辑妆态下点击“系统配置”选项,再点击“配置”选项,再选择下拉菜单下的“任务”项,点击文件名后面的省略号,选择要后台工作的那个文件,然后再点击“增加”,你就会后台运行了!!最后别忘记点击SCU配置选项“文件”中的保存!!!

网友C(2011-06-15):
上面答非所问,是要隐藏后台运行窗口,不是怎么增加后台运行

网友A(2011-09-26):
Dim tt As Long tt = FindWindow(vbNullString, "iFIX Background Server") ShowWindow tt, SW_HIDE

网友A:
需要联系我吧。。代码发上来特别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