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90直流调速器速度降不下来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9-12-15):
卷绕机主传动胶辊由590驱动,直流电机为11Kw,额定电流29A。下卷厚型产品的时候,胶辊转不动。为了增加力矩,将胶辊的传动链轮由27齿改为43齿,这样一来速度比原来降了许多。前方发出的速度指令信号经过统调信号还控制其他设备,保证卷绕机和其他设备同步运行。链轮的改变,势必导致胶辊速度降低;只好在速度给定不变的情况下,将速度提起来。我将590配置参数 A2由1.0000降为0.800,速度可以提高。但新的问题就出来了。为了适应新的产品,整条线速度要降下来,即统调来的信号降速:调整卷绕机微调电位器(590 A2接口),可是卷绕机只能降到一定数值,再也将不下来了。我认为是由于我通过调整配置参数 590 A2(由1.000改为0.800),导致590整体速度随之上提,因而出现速度降不下来。590 B3(+10V )B4(-10V)分别经过22K电阻,接到一个10K电位器两端,中间抽头接到A2端。微调电位器调到最小,A2=-3.14V;微调电位器调到最大,A2=3.10V,该问题是否可以通过改变22K电阻值,来适应宽范围的调速要求。
590最大电流限制百分数和电机额定电流的乘积如果是25A,那么电机超出25A电流工作时,电机就不再运行,此时也没有报警,可以这样认为吗?
以上,大家不妨谈谈自己对该问题的看法,多谢大家提出宝贵意见。

网友A:
        第一,你要确认卷绕直流电机额定速度经过更换齿轮后在统调范围内,因是系统全线调整,因此590各参数数据是经过PLC采 集,运算的。590配置参数1.0000要改变的话,须计算各系数并精确到万分之一位才正确。每当生产工艺改变,须重新调整。

         第二,PLC中关于(本590的配置文件)数据表,是否也同步参与统调。是则同上一样相应调整,加载。

          第三,工作电流不可以在100%上运行,参照可控硅工作原理就详细了。一般在60%以下运行。

网友B:
楼主,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将你的问题贴到下面的网址了,抽个时间上去看看解决方案吧

http://bbs.comeon365.com/dispbbs_19_1080_1_1.html

网友C:
不了解你的调速器接线方法,速度调整我记得好像一般是A4,所以只给个建议,把速度给定通过组态连接到内部加法器上,在内部加法器上乘数做调整,以达到低给定高速度的要求,本人不建议直接调模拟输入端子的系数。有问题可以一起讨论相互学习我QQ309613521

网友D:
590故障报警请与13830860067得到技术支持

网友E:
速度调整我记得好像一般是A4,涨力是A5输入,我的QQ:767012993

网友F:
我公司生产的SSD590C系列直流调速器,其所有组件均可与进口的欧陆调速器互换使用,采用的功率模块(包括励磁模块与可控硅模块),全部为原装进口IXYS、西门康品牌,其性能参数等于或优于原装产品,并且我们对该产品在微电子器件应用上进行了优化,使其稳定性较原装产品显著提高,因此更能适应国内较复杂较恶劣的生产环境。
我公司拥有全套欧陆590C、590P系列检测设备。无论是主板、电源板、开关电源等的维修、还是各种模块等电子元件的更换,均属我们的维修范围。一般故障立等可取,外地客户可快递寄送维修,收费合理。高质量的维修技术得到广大客户的好评!
欢迎业内各界朋友洽谈合作,我们将一如既往为您提供优质的产品,满意的服务!
【联系方式】
公司网址:www.hd590.cn
客服电话:400-6766-590
公司电话:022-27697656
传 真:022-27697656
业务经理:任立军(13820235646)

网友G(2010-03-05):
我想可能是参数没有调好的问题。

网友H:
590 B3(+10V )B4(-10V)分别经过22K电阻,接到一个10K电位器两端,中间抽头接到A2端。微调电位器调到最小,A2=-3.14V;微调电位器调到最大,A2=3.10V,该问题是否可以通过改变22K电阻值,来适应宽范围的调速要求。

网友H:
A2是无斜坡模拟量给定输入,就不知你的速度给定从何来。

网友I:
请教个问题,我一直搞不太清楚A2和 A4这2个端子的区别。当A2和A4端子一起用来调速时,电机速度是这2个端子设定速度之和吗

网友J(2010-05-30):
欧陆590技术研讨QQ群:64535404

网友K(2010-08-26):
请教各位,我厂一台欧陆590控制132千瓦直流电机。出现低速启动时一顿一顿的,速度调高时,声音不正常,速度有变化,电枢电压,电流增大一下。又回原位。间隔20秒左右出现一次。这是怎么回事啊?谢谢。

网友L:
to   洪庆:    检查轴承、反馈元件(测速发电机,编码器),如果是新设备就找调试人员

网友M:
可能是负荷有问题吧?

查查反馈元件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K:
关于请教各位,我厂一台欧陆590控制132千瓦直流电机。出现低速启动时一顿一顿的,速度调高时,声音不正常,速度有变化,电枢电压,电流增大一下。又回原位。间隔20秒左右出现一次。这是怎么回事啊?谢谢。

检查下可控硅部分是否有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