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90直流调速器微调的使用

楼主(2009-12-15):
590 B3(+10V )B4(-10V)分别经过22K电阻,接到一个10K电位器两端,中间抽头接到A2端。微调电位器调到最小,A2= -3.14V;微调电位器调到最大,A2=3.10V,通过调整A2值,来达到理想的速度控制要求。
22K的电阻取值依据是怎样的,如果增大,是不是最大最小速度调整就很宽泛了。
欢迎大家就此问题谈谈看法,多谢了!

网友A:
应该可以的,楼主可以试一试。

网友B:
其实你画个图出来,仔细看一下,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其实接22K的电阻是根据你的系统要求的,比如你的系统只需要正负3.1伏左右的电压,至于你说的增大阻值,它的分压也就大了。

我把你这个问题贴到下面的网址,你到时候可以看一下回答。

 http://bbs.comeon365.com/dispbbs_19_1078_1_1.html

网友C:
你那是什么设备上的

网友D:
590故障报警请与13830860067得到技术支持

网友E(2010-05-31):
欧陆590技术论坛QQ群:64535404

网友F:
专业生产欧陆590C,所有配件及快速维修,15822072968  QQ5841026

网友G:
看的有点蒙,我们用10K欧电阻电位器调速度,给调速器的信号是从0v给到10v

网友H(2010-07-06):
www.comeon365.cn欧陆调速器任你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