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疑惑:组态王与cpu226通信方式

楼主(2009-12-15):
求教各位前辈:

 1. 组态王本身用RS232-RS485转换模块,是否直接联CPU226的通信口就可以了?网上说加CP5611或EM277,一定这样吗?

2. 用组态王修改了PLC的控制程序内的参数,如设定温度26度,关闭组态王后,PLC里的寄存器还能保存26度数据吗?即想知道组态王写PLC的参数是一次性还是每周期发送.

网友A:
我不是前辈

1.利用S7-200的编程线就可以连接上位机,本人刚做一个项目,是用的世纪星和S7-200,编程线淘宝有卖,15圆一条。

2.使用上位机修改PLC的掉电保持寄存器,关闭上位机后也能保存数据。至于发送方式个人认为取决于上位机的变量属性如何设定:只读、只写、读写;只读即按变量设置的周期定时读取,只写即由操作者或命令语言、程序触发写入,就是发送一次写命令,读写就是以上两者兼而有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