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配置的滤波器

楼主(2009-12-15):
刚刚涉及变频器行业不久,对EMC滤波器、正弦波滤波器、du/dt滤波器、进/出线电抗器等总是搞的稀里糊涂,请问各位大侠,它们一般都有什么区别,用在什么场合啊?!

网友A:
可能是大功率的负载上用的多.

网友A:
根据电网电压来选.电缆的长度和功率的.

楼主:
比如说正弦波滤波器和dudt滤波器都可以减小尖峰电压,延长电缆长度,减小对电机绝缘的冲击,但是怎么区别来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