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武汉迈信EP100-3A加电机代替松下MSDA103A1A驱动器和伺服电机实例

楼主(2009-12-15):
一台不知名厂2003年生产的6130数控车床,配置:KND100T数控系统+松下MSDA103A1A驱动器+MDMA102A1G伺服电机。

在使用中出现Z轴未准备好报警,打开电箱门,看见Z轴MSDA103A1A驱动器6个数码管全亮为8.,并闪烁,检查驱动器外围没有发现问题,确定驱动器坏了。

在本地找了3家搞修驱动器的没有修好,只好买新的,一打听,这种松下MINAS-A型号的驱动器已经停产很久,被新的MINAS-A4系列代替,由于价格太贵,建议用国产的代替。查松下MSDA103A1A驱动器为1kw功率,三相~200V电压,增量式编码器2500r/p,MDMA102A1G伺服电机为1kw功率,三相~200V电压,增量式编码器2500r/p,带键轴。

由于数控系统是KND,向他们询价,觉得价格也贵,后又向广州数控、华中数控、武汉登奇、珠海运控、南京埃斯顿、武汉迈信等公司成套询价和比较,又在本论坛了解,迈信和华大在跟KND做配套,最终选择了武汉迈信EP100-3A+华大130STM04025(成套),在这几家中价格最便宜,并且EP100驱动器与KND-SD100接口一模一样,参数设置也是一样(两家说明书相比),这样改动更少,更方便了。

东西收到后,发现电机键与原松下不一样,原松下键宽为8mm,华大电机键只有5mm,当时订货时忽略这个细节,只好把电机键槽铣削成跟原大小一样,这样才把电机装上。

原松下驱动器和电机插头与迈信驱动器+华大电机插头也不一样,需要改接。把原电机插头剪掉,动力线重新依UVW顺序焊接在插头2、3、4脚,1脚焊接PE线。电机反馈电缆带插头换新配的,只是在驱动器这边按照说明书重新焊接CN1和CN2,当时焊接这2个插头眼睛都看花了,脚位太密,又小,现场光线又差(乡村小厂),腿都站硬了,焊了一天才搞定。检查接线无误后通电,驱动器出现7号报警,暂时没有管他,先按照KND-SD100伺服调试说明,修改以下几个参数:

参数1=44,对应当前130STM04025电机代号;

参数4=0,位置控制方式;

参数12/13=5/3,6mm螺距丝杆,电子齿轮比;

参数14=1,CCW/CW双向脉冲,位置指令脉冲输入方式;

参数20=1,驱动禁止输入无效,运动无限制。

修改完保存后开机,报警消除,用手轮摇动Z轴运行,发现±摇动手轮,轴只往+向运动,CNC屏幕显示的两个方向数据也正常,检查驱动器参数没有发现问题,跟说明书一样的,打电话跟迈信的说了情况,也不晓得是怎么回事,个人觉得CNC应该没有问题,还是在驱动器设置的几个参数里面有不正确,最大怀疑就是参数14号,试把参数改成0,成为脉冲+方向,保存后开机运行正常。

到现在已经正常运转了约半个月,还没有打电话说有问题,看来国产的产品还是可以,价廉物美,能满足所需运行要求即可,何必非要进口的产品,除非你钱多得发骚。

网友A:
有点像迈信的托!

网友B:
我们用了上百套了,挺好的

网友C:
曾几何时,华大电机+迈信伺服就成就了广数和凯恩帝的伺服配套,广数不说,凯恩帝在2006年前后,一年配套的华大电机+迈信伺服的数量已达到或不低于2万套。

网友B:
1楼的兄弟太不厚道了,人家楼主这么认真的写了使用体会,是件值得推崇的事情,不应该吹毛求疵,乱打棒子。

如果大家都有楼主这种脚踏实地的精神精神,咱们的论坛、咱们的工控不就多留几分踏实,少了些许浮躁吗?

还有一点,对于原来使用的1KW电机,130STM04025似乎小了点,更换替代最好大一个规格,价格差不了多少,毕竟

你的安装水平和导轨情况不能和出厂时相比。

网友D:
这样一套要多少钱,我刚用了一套三菱的MR-ES,5000rmb,1kw。

有机会用一下国产品牌,算是支持民族产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样一套要多少钱,我刚用了一套三菱的MR-ES,5000rmb,1kw。

有机会用一下国产品牌,算是支持民族产业。

驱动器+电机不到3k。

网友F:
BERGERDA  R系列交流伺服稳定应用于数控机床及锈花机,包装机三大行业。
 可替代三菱,松下等国外产品。同型号价格只有三菱的一半。有意者来电索取资料!
可提供样品试用! 0571-88326782  龙小姐

网友F:
配套广数GSK928系统测试。 现在机床改造用户用得较多。

网友G:
我代理华大,用到一直很不错,特别是机床行业,替代日本品牌一般是一试一个准。

网友F:
中低端车铣床用国产的伺服确实不错的, 特别是改造的机床... 性价比高..

网友F:
没有搞数控的??bm

网友H:
麦信驱动+华大电机是国产伺服的典范,但是毫不客气的讲,中国伺服不需要这样低调的企业,当我们看到松下从A系列,到A4,然后到A5,到珠海设厂,安川sigma系列一路发展起来,而我们尊敬的麦信依然在制造着外形如此丑陋的驱动器时,我想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保证他们曾经靠国家投资发展起来的技术机密不被窃取,如何保证他们赚到的钱能在上海买几套心仪的房子!看看目前如此多失业的,蕴含着力量的理工科毕业生,这些有能力发展伺服的人却不知道如何走?

网友H:
一个产业是否真正能够发展起来,最主要的是看有多少人才能够对这个产业感兴趣,原因从事,即使西门子把全套伺服技术免费送给国人,如果没有人真正原因从事它,也是没有办法的,今天看到一则消息:单位GDP能耗,大陆是日本的12倍!!!所以,用智商低下来解释大陆的大部人,我认为是一点都不过份的!

网友I:
迈信的EP1和EP2在外形上有了很大的改善,硬件软件的架构相对于EP100也做了全面的升级。

据我所知,迈信和国家投资一点边都沾不上。。。

网友F:
Frobenius 楼上的同志,恐怕严重了, 迈信也在改进。。升级。。

但业内对国产的伺服总是心存怀疑。。又说性能不好,又说外观不好。。

国外的产品, 从没有人说外观难看(外形如此丑陋)。莫非国外的都做的很漂亮。。还不是崇洋的心理在做怪。。

网友C:
迈信是国内数字伺服产业从无都有的典范,国人应该为有迈信这样的企业而感到庆幸和鼓舞,而不是诋毁和贬低。

如果本人没有记错的话,“Frobenius”曾在论坛上发帖,意欲召集业内高手共同创业,诚若是,不知“Frobenius”何时有能力做到迈信的目前的规模和影响力?

网友J:
12楼的Frobenius朋友后面说的好象不是迈信,倒象是它同城的hz数控。我有朋友是他们的元件供应商,据说迈信不用台湾国巨的贴片电阻,而用价格比国巨贵30%-40%的日本KOA,也比发明贴片电阻的日本罗姆的价格还高,而hz数控则没那么讲究,国产的风华就可以了,一分钱一个的电阻并不能说明什么,风华品质也不错,但迈信的选择肯定有它的道理,关键是对细微处的较真劲令人敬佩!也许Frobenius并不想和迈信过不去,而是对国产伺服行业发展现状心急如焚。迈信只是国内50几家(可能还不止)做伺服的厂家之一,就算它哪天因为产品外形丑陋而倒下了,国内伺服产业也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自有后来者会吸取教训做得更好(包括Frobenius本人也有可能)!凡事平常心,诋毁同行无益,自己想办法做得更好才是关键!

网友H:
我想我必须对我最后那句过激的言语道歉,我始终对国产伺服有信心,相信越来越多的国人会使用麦信的,或者其他国产品牌的伺服用于其应用中。

网友K:
大家不用这么介意,我们都是同行,也算是有责任心的人。

都希望民族的工业有发展,可是不如多做,外观重要,可是提供高性价比,高可靠性的产品更重要。在这方面,敢说智辉数控的整套产品不比上述的差多少,关键是市场认可,国人信赖最重要。

网友H:
波恩提到我曾经要召集业内有意者一起创业,今天刚好和notion兄聊天,我说:当初我分文不要,要北上跟你一起干,还带高压通用伺服驱动器全套技术,你为何不原要我?古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想创业也是一个道理,自己就已经很辛苦,就不要把他也施加与他人。

网友H:
lonaroll 提到我们要做高性价比,高可靠性的产品,可是我依然搞不明白为什么国人这么愿意用日本的东西,三菱,安川,松下,由于国人基本上做不出高复杂性,高技术含量的设备,我想,用这些个日本的伺服是绝无高性价比的,另外关于可靠性,麦信的东西也是绝不差与日本的,我大概维修过多台松下伺服,有些基本都是新的,其设计也不尽合理,高压打火,坏光耦,电阻,电容短路,不要迷信外国人的东西,所以说:国产有好货,国人需支持!

网友L:
迈信伺服从无到有,迈信做出数字伺服的时候,国内恐怕还没有第二家,当然也不是什么国家支持才做出来的伺服。相比之下,靠国家支持的企业,做出来的伺服还不如迈信。

   我们相信民族企业会越来越好,, 支持民族企业.

网友C:
同在业内,怨天忧人不解决问题,个人的温饱vs业界的实力,只有做,找机会把想法变成产业能力才是根本!“Frobenius”困惑的可能还是机会,毕竟“Frobenius”应该是已经具备了技术能力。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不要埋没了自己!

就如华中系当年的许强、李叶松、程美善等从事交流伺服研究的学子那样,现在他们都已贵为华中的教授、博导,但个人认为,对国内数字伺服产业真正做出了实质性贡献的只有许强,迈信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离不开许强的执着与拼搏,迈信能否从弱到强,还要看许强现今和将来的思维与作为!

网友M:
就如华中系当年的许强、李叶松、程美善等从事交流伺服研究的学子那样,现在他们都已贵为华中的教授、博导,但个人认为,对国内数字伺服产业真正做出了实质性贡献的只有许强,迈信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离不开许强的执着与拼搏,迈信能否从弱到强,还要看许强现今和将来的思维与作为

看到这段话的时候对波恩同志的行业了解度十分佩服。。。

不过你知道华中数控的伺服是谁做的么???

网友J:
对:stone87439312 关于

就如华中系当年的许强、李叶松、程美善等从事交流伺服研究的学子那样,现在他们都已贵为华中的教授、博导,但个人认为,对国内数字伺服产业真正做出了实质性贡献的只有许强,迈信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离不开许强的执着与拼搏,迈信能否从弱到强,还要看许强现今和将来的思维与作为

看到这段话的时候对波恩同志的行业了解度十分佩服。。。

不过你知道华中数控的伺服是谁做的么???

内容的回复:

替波恩回答吧,早期模拟式的是秦忆,后来数字式的是秦忆的学生李叶松。

网友C:
秦忆当年贵为华中的副校长,李,程都是其弟子,许的导师是贾老师(已仙逝数载)。

目前华中数控的伺服是李的一位弟子在主抓。

网友N:
凭借多年的市场观察,我觉得华中的伺服+迈信的驱动应该是国产伺服里品质数一数二的了,但是市场运作一直都有局限,可能跟厂家的想法和眼界有关系吧,他们失去了做大做强的机会,现在正在被后来的小弟们蚕食其市场。。

网友M(2010-01-15):
牛,看来你们对我们公司的情况是很清楚嘛。。。。。。。

网友O:
从来了解国内伺服系统,现在看来为了支持民族产业,以后要多用国产伺服,请有关朋友提供相关产品,但是一条与台湾有关的我坚决不用。

网友P(2010-08-16):
武汉迈信EP100-3A的驱动器配华大电机110MST04030的电机 ,开机出现4003号警报:Z轴追随误差超过硬体限制值 请按紧急停止解除。  但解除后Z轴移动又出现同样警报 ,如何解决,望高手指点!!!!!!!!13776366796周

网友Q:
第一次听说迈信和华大电机   有机会试用一下     松下的有些产品可靠性确实让人失望

!#@$%^&*(_)&(%^*&^^

网友:
不宣传,不打广告,我们后辈都不知道。

网友R:
06还不知是07年的时候接触过迈信+华大的伺服。当时只是感觉在使用上和松下有点像,在设完参数后都要把参数写入到EEPROM里面去。不过当时因为在调试的时候遇到点问题,所以就打电话去厂家询问,结果接电话的先生让我自己看说明书,说里面都有,然后就和我拜拜了。晕掉了。

网友S:
我在迈信的代理那做过  2年  稳定性很好  代替松下驱动 好多次   还有和802S配套做

网友C:
做不好服务,也就抓不住客户。

网友T(2010-10-20):
对:zlzxw 关于

这样一套要多少钱,我刚用了一套三菱的MR-ES,5000rmb,1kw。

有机会用一下国产品牌,算是支持民族产业。

内容的回复:

您好!我是顺德又升机电李生,需要用到迈信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的可以和我联系。电话:13824517993

网友U:
听说过 不错,没有亲自用过。有机会用用

网友V:
引用 网友P:
关于武汉迈信EP100-3A的驱动器配华大电机110MST04030的电机 ,开机出现4003号警报:Z轴追随误差超过硬体限制值 请按紧急停止解除。  但解除后Z轴移动又出现同样警报 ,如何解决,望高手指点!!!!!!!!13776366796周

电机动力线或反馈线插座接触不良时就会出现这样的故障,插座的铜片或内部的焊接不好,可试换插座或电机一试.

网友W:
波恩这么了解华中数控的伺服,华中数控的伺服还是李叶松主控,其弟子只是做功能

网友J:
英雄不问出处,好用就行!

网友C:
原来如此,校办企业古风犹在,也就难怪做不大,搞不好了!

网友P:
迈信驱动还可以 ,我好多客户都是迈信的驱动,前段时间出现的问题已解决 ,谢谢各位

网友X(2010-12-02):
引用 网友R:
关于06还不知是07年的时候接触过迈信+华大的伺服。当时只是感觉在使用上和松下有点像,在设完参数后都要把参数写入到EEPROM里面去。不过当时因为在调试的时候遇到点问题,所以就打电话去厂家询问,结果接电话的先生让我自己看说明书,说里面都有,然后就和我拜拜了。晕掉了。

看到这位先生的留言在此先代表我公司向您表示歉意,这种事情以前不知有没出现,但以后肯定不会出现,有什么技术问题可致电我公司技术部,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027-87921284  武汉迈信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李生 留

网友Y:
引用 网友C:
原来如此,校办企业古风犹在,也就难怪做不大,搞不好了!

......何出此言呢?

网友Z:
对:zlzxw 关于

这样一套要多少钱,我刚用了一套三菱的MR-ES,5000rmb,1kw。

有机会用一下国产品牌,算是支持民族产业。

内容的回复:你好,如果有需要华大伺服电机和迈信驱动器可以找我,贺院玲 13412374036

网友Z:
对:cfdiaokeji 关于

第一次听说迈信和华大电机   有机会试用一下     松下的有些产品可靠性确实让人失望

内容的回复:

需要华大和迈信,可以找我,13412374036 贺院玲

网友AA:
迈信驱动+华大电机现在也算是响当当的了

不用再质疑国产的东西

网友AB(2011-01-06):
迈信伺服配华大电机,若是对电机响应性要求不高是比较好的,质量稳定,用几年没问题,华中伺服配登奇电机,响应性比较好,但是那质量简直就是山寨货

网友AB:
引用 网友J:

12楼的Frobenius朋友后面说的好象不是迈信,倒象是它同城的hz数控。我有朋友是他们的元件供应商,据说迈信不用台湾国巨的贴片电阻,而用价格比国巨贵30%-40%的日本KOA,也比发明贴片电阻的日本罗姆的价格还高,而hz数控则没那么讲究,国产的风华就可以了,一分钱一个的电阻并不能说明什么,风华品质也不错,但迈信的选择肯定有它的道理,关键是对细微处的较真劲令人敬佩!也许Frobenius并不想和迈信过不去,而是对国产伺服行业发展现状心急如焚。迈信只是国内50几家(可能还不止)做伺服的厂家之一,就算它哪天因为产品外形丑陋而倒下了,国内伺服产业也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自有后来者会吸取教训做得更好(包括Frobenius本人也有可能)!凡事平常心,诋毁同行无益,自己想办法做得更好才是关键!

迈信的品质确实比较稳定,早期的不咋的,性能一般般,基本够用,但是还是佩服做工严谨,所以故障率低,耐用

网友AB:
还有就是楼上改造的用的一个迈信一个松下,在具体调试上就要多费心了,因为两个不同的伺服在响应速度和性能上差距太大,在加工曲线或是2D时工件容易变形,达不到工业要求,因为在各个速度下电机的定位时间和力矩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AC:
各位可有抗伺服抗干扰的具体方法,我们用的A4,干扰b超图像严重!谢谢

网友AD:
我们是生产和改装数控车床的,用的就是迈信的驱动器,电机前期用的华大伺服的,后来改用米格伺服,到目前用了估计1000套以上,从没有出过什么问题。可以说迈信驱动+华大或米格伺服电机是非常值得信赖的。只不过华大的态度及服务觉得需要改进,迈信和米格伺服这点做的很好。

网友AE(2011-06-13):
感谢各位同行对迈信伺服的信赖 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愿所有的同行 生意兴隆 财源滚滚来!

网友AF(2011-08-20):
一客户的威海华东数控导轨磨床的施耐德伺服驱动器两台都坏了,模块炸了,型号是LXM05CD34N4,伺服电机BSH1403M21A2A,我想换成迈信+华大的配置,不知可行性怎样?望各位老师分析分析!先谢谢了!

网友(2011-11-05):
引用 网友AG:
同在业内,怨天忧人不解决问题,个人的温饱vs业界的实力,只有做,找机会把想法变成产业能力才是根本!“网友H”困惑的可能还是机会,毕竟“网友H”应该是已经具备了技术能力。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不要埋没了自己!就如华中系当年的许强、李叶松、程美善等从事交流伺服研究的学子那样,现在他们都已贵为华中的教授、博导,但个人认为,对国内数字伺服产业真正做出了实质性贡献的只有许强,迈信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离不开许强的执着与拼搏,迈信能否从弱到强,还要看许强现今和将来的思维与作为!

没错。据小道消息,据看过老DA98代码的人说,代码好像是两个人写的,因为有两种代码风格。结合徐强的国外经历,有人猜测那套东西是徐强在国外和别人合作的,回国以后自己产品化的。

网友C:
国外经历?!……

网友:
引用 网友AG:
国外经历?!……

道听途说,许牛人出去待过一段时间的,时间不是很长。纯听说,呵呵。

网友AH(2011-12-28):
迈信EP3系列交流伺服驱动器已经研发测试完成,不久将会投入量产,EP3伺服驱动器在硬件和软件上面都做了全面的升级,详情请添加QQ397633734大家探讨一下!!!

网友AI:
汇聚了很多伺服行业的名人,过来学习下,希望有机会结识

网友AJ(2012-02-18):
EP100接同电源发生2号报警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好友解答好吗

网友AJ:
EP100接同电源立马出显2号报警,请各位好汉解答好吗

网友AK(2012-03-27):
迈信EP100驱动出现2号报警是过压报警,检查下主电路电压是否正常!若主电路电压正常还是报警的话说明驱动坏了,只有跟迈信厂家联系维修了,电话好像是027-87921284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