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直流调速器失控

楼主(2009-12-15):
590+直流调速器失控,用的是速度反馈信号,经查是测速发电机故障,想改到电压反馈上去,请问那位高手怎样设定?

网友A:
你有没有手册? 看下手册速度反馈选择成电压反馈退出保存下就行.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B:
不好改,建议维修测速发电机,我也有一台设备,和你的毛病一样,我到现在的能力就是,尽量维护好测速发电机。

楼主:
今天改到测速反馈,产生三相电压缺失报警。请问那位高手有办法解决?

网友C(2010-04-20):
参数设定:
通电后按M键直到出现DIAGNOSTS(诊断)后按向上的键,找到CONFIGURE DRIVE(配置调速器),按M键进入菜单,找到CONFIGURE ENABLE(组态有效),按M键进入菜单,将DISBALE(不允许)改成ENABLE(允许),此时面板灯闪烁,按E键退出;按向下的键,按向下的键找到SPEED FBK SELECT(速度反馈选择),按M进入菜单,按向上或向下键选择ARM VOLTS(电枢电压反馈)、ANALOG TACH(测速反馈)或ENCODER(编码反馈),选择反馈方式是根据所选的配件板及实际电机使用的反馈方式,然后按E退出;按向上键找到CONFIGURE ENABLE(组态有效),按M键进入,把ENABLE(允许)改成DISABLE(不允许),此时面板不再闪烁。按E一直退到底。
参数保存:
按M键直到出现DIAGNOSTS(诊断)后,按向上的键找到PARAMETER SAVE,按M进入,然后按向上的键,参数自动保存。按E键一直退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