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启动WINCC画面,PLC就报系统故障,那位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2009-12-15):
一启动WINCC项目,PLC这边就报警死机,请问是什么原因啊,请那位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原因比较复杂,办法倒是有一个,把项目拆成几个块,分几次下载再启动,看哪次有问题就找哪次的问题,我被这样的问题搞了两个星期啊。

网友B:
先用s7看看cpu模块的错误信息,确定一下错误源头,在讨论如何解决。

网友C:
是不是通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