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的什么手册有c脚本的说明啊?

楼主(2009-12-16):
wincc的什么手册有c脚本的说明啊?

网友A:
Wincc组态手册 1

Regards

楼主:
wincc什么手册介绍:如函数OnBtnMsgNext(char* pszMsgWin)和AXC_OnBtnMsgNext(char* pszMsgWin);有什么区别?char* pszMsgWin是什么意思?OnClick()的介绍?

网友B:
帮你找个帮助,看看吧。
AXC_OnBtnMsgNext(char* pszMsgWin)
Function

External message window operation

This function switches to the next message in the message list.

Syntax

BOOL AXC_OnBtnMsgNext (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 lpszObjectName)

Parameters

lpszPictureName

Pointer to the name of the picture in which the WinCC Alarm Control is located

lpszObjectName

Pointer to the object name of the WinCC Alarm Control

Return value

TRUE

The function has been completed without any errors.

FALSE

An error has occurred.

wincc安装的时候,你可以把帮助都装上,在开始菜单中找到wincc,之后打开WINCC information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