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触摸屏怎样控制3个PLC

楼主(2009-12-16):
一个触摸屏怎样控制3个PLC

现有一客户提出一个触摸屏控制3个PLC ,触摸屏是威纶的,PLC 是松下的

网友A:
可以的。由于松下是使用232的,你可以买6070i或者6100i,它有3个COM口,COM1,2,3,分别接3台松下的PLC

网友B:
台达的dop-b系列就可以,刚用DOP-B07S211这个做过测试,有3个COM口.

网友C:
看你屏能不能支持了.

不能的话就看PLC能不能先做成一个网了.

网友D:
主要是接你的屏能不能做到多地址了联接变量,不是多少个口的问题在总线上一个口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