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配置力士乐伺服的配置

楼主(2009-12-16):
对力士乐的伺服驱动不了解,现需要配置一套力士乐的伺服驱动系统,要求如下:

1、主电机功率15KW,水冷,转速4500转/分 AC380   1台

2、从电机功率2KW,自然风冷,转速3000转/分  AC380  7台

3、主电机与从电机之间实现同步

还有就是想了解一下力士乐的伺服和西门子的伺服的优缺点,请教高手,谢谢,我邮箱:freewdz@163.com

网友A:
力士乐伺服是伺服中的尚品,西门子伺服在机床以外的领域恐难望其项背!

网友B:
建议你,一个力士乐PPC运动控制器,外加8个模块化的驱动器,或者配一个电源模式,供直流母线方式,8个单模式的驱动器,另外,建议你配置sercos 卡于驱动器上,与PPC 进行seccos网络的网络通讯;

考虑成本的话,用西门子,如果考虑实时运行速度精度方面的话,建议用力士乐,我公司目前用的就是全力士乐伺服,3个PPC挂

环网,外带超过80个轴,

网友C(2010-02-02):
如果,仅仅是二个电机之间的同步关系,建议采用力士乐的MLD-M的方案,不需要有上位运动控制器.

MLD-M的方案除了二个伺服电机同步以外,还可以有一些逻辑处理.

网友D(2010-11-15):
可以考虑下德国包米勒伺服

网友E(2016-10-12):
力士乐的伺服驱动应用比西门子的要广泛的多,而且力士乐驱动故障维修网点多价格也比较便宜,我单位机器人伺服电机的驱动都是用力士乐的,故障率很低

网友F(2018-07-04):
谢谢楼主,希望大家共同探讨,共同进步

网友G(2020-06-16):
好东西需要来学习学习...

莫弃。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要好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