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替换开关磁阻电机控制器?

楼主(2009-12-16):
一台龙门铣床工作台用开关磁阻电机调速,现在控制器出了故障。能否用普通电机+变频器来替代开关磁阻电机及其控制器?

网友A:
原先的开关磁阻电机有没有加变速箱(减速)箱一类的变速装置?

普通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因为低速转矩性能不及开关磁阻电机等直流电动机,所以如果要用三相异步电机配合变频器来替代原来配套装置,需要加减速器或者在原来的变速箱的基础上面再增加减速比,当然你也可以采用比原来开关磁阻电机功率大的电机及变频器来实现.  如有需要请点击以下网址

http://www.ebpq.cn/co.asp?id=9589

楼主:
原来系统加有减速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