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能否在线修改?

楼主(2009-12-16):
我用了一个S7-200在一个工程上,在使用工程中,我发现程序在有些地方还要进一步修改,如果修改后再下载的话,PLC每次都要求STOP, 而PLC停止运行,会影响生产。我想请教:能否不影响PLC运行,在线修改或在线下载?请赐教!谢谢!

网友A:
启用在线编程模式,  在MicroWin32 4.0   软件里 点击调试菜单,在点击RUN(运行)模式下编程,即可!

但这样对生产不一定安全,因为没经过调试的程序,是不严谨的!

网友B:
这样做危险!建议慎用!

网友C:
我只知道s7-400可以随便改

网友D:
可以的吧,我试过的,